STC8A8K单片机存储代码看不明白,求解读

楼主:
想保存一点数据,可是这个官网例子完全看不懂写的什么,有没有可以简单的写一下,保存一个数,开机时读取出这个数。

以下是STC软件的源例子: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define WT_30M          0x80
#define WT_24M          0x81
#define WT_20M          0x82
#define WT_12M          0x83
#define WT_6M           0x84
#define WT_3M           0x85
#define WT_2M           0x86
#define WT_1M           0x87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main()
{
    IapErase(0x0400);
    P0 = IapRead(0x0400);                       //P0=0xff
    IapProgram(0x0400, 0x12);
    P1 = IapRead(0x0400);                       //P1=0x12

    while (1);
}

官方例子

官方例子

网友A(2021-08-14):
给你注释一下就能看明白
void main()
{
    IapErase(0x0400);//擦除指定扇区,首地址0x0400(512字节),扇区所有存储器置1
                     //写一个字节也得擦除整个扇区
    P0 = IapRead(0x0400); //读取一个字节来验证已经擦除 P0=0xff
    IapProgram(0x0400, 0x12);//写一个字节,地址0x0400,数据0x12(数据范围0x00--0xff)
    P1 = IapRead(0x0400);//再读取刚写入的一个字节,验证写入和读出正确 P1=0x12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