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寸oled+51单片机+SGP30显示tvoc+co2,可串口调试

楼主(2021-08-14):
#include "OLDE.h"
#include "BMP.h"//OLED图片显示文件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SGP3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1;
        ES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u32 sgp30_dat;
        u16 CO2Data,TVOCData;//定义CO2浓度变量与TVOC浓度变量
        uchar CO2Data1[4],TVOCData1[4];//定义CO2浓度变量与TVOC浓度变量,

        Uart_Init();//串口
        printf("SGP30模块STC89C52测试程序\r\n");

        SGP30_Init();   //初始化SGP30
        delay_ms(100);
        SGP30_Write(0x20,0x08);
        sgp30_dat = SGP30_Read();//读取SGP30的值
        CO2Data = (sgp30_dat & 0xffff0000) >> 16;
        TVOCData = sgp30_dat & 0x0000ffff;
        //SGP30模块开机需要一定时间初始化,在初始化阶段读取的CO2浓度为400ppm,TVOC为0ppd且恒定不变
        //初始化完成后刚开始读出数据会波动比较大,属于正常现象,一段时间后会逐渐趋于稳定。
        //气体类传感器比较容易受环境影响,测量数据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可自行添加滤波函数。

        OLED_init();//初始化OLED(内存地址模式默认使用水平地址模式,可在初始化程序中更改)
        while(1)
        {
                SGP30_Write(0x20,0x08);
                sgp30_dat = SGP30_Read();//读取SGP30的值
                CO2Data = (sgp30_dat & 0xffff0000) >> 16;//取出CO2浓度值
                TVOCData = sgp30_dat & 0x0000ffff;                         //取出TVOC值

                //把数据转为数组的形式传递给oled
                CO2Data1[0]='0'+(CO2Data/1000);
                CO2Data1[1]='0'+(CO2Data/100%10);
                CO2Data1[2]='0'+(CO2Data/10%10);
                CO2Data1[3]='0'+(CO2Data%10);

                TVOCData1[0]='0'+(TVOCData/1000);
                TVOCData1[1]='0'+(TVOCData/100%10);
                TVOCData1[2]='0'+(TVOCData/10%10);
                TVOCData1[3]='0'+(TVOCData%10);

                //打印BMP图片(图片数组,选择图片的取模方式(水平取模:0x00或垂直取模:0x01),是否反色(填0或1))
                //OLED_print_BMP(BMP0,0x00,0);
//                Delay1000ms();
                OLED_clear();//清屏
//显示部分
                OLED_print_text(0,0,"CO2:",0);
                OLED_print_char(0,6,CO2Data1[0],0);
                OLED_print_char(0,7,CO2Data1[1],0);
                OLED_print_char(0,8,CO2Data1[2],0);
                OLED_print_char(0,9,CO2Data1[3],0);
                OLED_print_char(0,11,'P',0);
                OLED_print_char(0,12,'P',0);
                OLED_print_char(0,13,'M',0);

                OLED_print_text(1,0,"TVOC:",0);
                OLED_print_char(1,6,TVOCData1[0],0);
                OLED_print_char(1,7,TVOCData1[1],0);
                OLED_print_char(1,8,TVOCData1[2],0);
                OLED_print_char(1,9,TVOCData1[3],0);
                OLED_print_char(1,11,'P',0);
                OLED_print_char(1,12,'P',0);
                OLED_print_char(1,13,'M',0);

                printf("CO2:%dppm\r\nTVOC:%dppd\r\n",CO2Data,TVOCData);
                Delay1000ms();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中断
{
    if (RI)
    {
        RI = 0;
        }
}

连接实物

连接实物

串口信息

串口信息

0.9寸oled 51单片机 SGP30显示tvoc co2.7z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怎么熟悉,代码请看下一个我的帖子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可否再分享下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可否再分享下线路图?

我用的usb-232-串口下载器,stc-isp下载软件

网友B(2024-11-11):
現在剛好要用到,感謝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usb-232-串口下载器,stc-isp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