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开发板的电路图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14):
那是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网友B:
看起来像最小系统,但又不完整

网友C:
差不多是51最小系统图吧

网友D:
这应该是是开发板的电路图。

网友E:
这是单片机最小系统

网友F:
应该是的!楼主你太会看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两个图加一块嘛,不止是右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最小系统,但又不完整

你是说最右边那个图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的!楼主你太会看了吧!

真的吗

网友H:
应该是最小系统板的电路图

网友I:
开发板至少有个LED灯用来显示代码运行状况,一个复位按键用于重启单片机。

网友J:
不止吧,楼主你是不是没截全,一般应该还有其它模块的

网友K:
是51最小系统的pcb原理图

网友L:
STC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吧

网友M:
右侧的是一个不完善但可以工作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左侧是一个分压电路。
这两个应该是一个电路的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