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与esp8266 连接失败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14):
遇到的问题就是  串口调试助手 出现  0 AT  没有得到esp8266的响应。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ESP8266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ESP8266复位引脚
        GPIO_Ini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C14-复位
        GPIO_Ini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ure);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4, Bit_RESET);
        delay_ms(250);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4, Bit_SET);
        delay_ms(500);

        ESP8266_Clear();

        UsartPrintf(USART_DEBUG, "0. AT\r\n");
        while(ESP8266_SendCmd("AT\r\n", "OK"))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1. RST\r\n");
        ESP8266_SendCmd("AT+RST\r\n", "");
          delay_ms(500);
        ESP8266_SendCmd("AT+CIPCLOSE\r\n", "");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2. CWMODE\r\n");
        while(ESP8266_SendCmd("AT+CWMODE=1\r\n", "OK"))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3. AT+CWDHCP\r\n");
        while(ESP8266_SendCmd("AT+CWDHCP=1,1\r\n", "OK"))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4. CWJAP\r\n");
        while(ESP8266_SendCmd(ESP8266_WIFI_INFO, "GOT IP"))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5. CIPSTART\r\n");
        while(ESP8266_SendCmd(ESP8266_ONENET_INFO, "CONNECT"))
                delay_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6. ESP8266 Init OK\r\n");

}

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打算将温湿度传到云,再通过手机app检测。。出师未捷身先死,第一步就失败啦,stm32与esp8266没有成功连接。大哭,以下是我的工程,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Template _3.7z

网友A:
你先用串口助手,检查一下串口工作正常不正常,两边的波特率对不对,先用串口转TTL把两边的东西调通,再组装到一起来调试!

网友B:
上电之后先延时等待esp8266初始化结束 然后再让单片机发指令
比如
"AT\r\n"

"AT+RST\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