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无法查看这个电阻的3D模型,求帮助

楼主:
AD17 当我把视图切换到3D后,同时按住shift+鼠标左键,然后拖动,无法查看这个电阻的3D模型,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无法查看3D模型

无法查看3D模型

网友A(2021-08-15):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不能查看?你这图上不是已经是3D模型了吗

网友B:
板级的 3D 图和元器件级的 3D 图的区别

网友C:
就是我只能看到这一个方向的视图,拖着鼠标无法转动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级的 3D 图和元器件级的 3D 图的区别

板级的3D图什么意思啊,刚整这个,不是太明白

网友D:
难道不是 shift+鼠标右键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