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各位,原理图中这种连接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14):
一般是起自锁的作用,类似直流可控硅,导通之后要断电才能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起自锁的作用,类似直流可控硅,导通之后要断电才能恢复

这个肯定不是自锁结构!自锁结构是互补结构,N/P互补正反馈才能自锁,这个电路没有正反馈。所以,不可能自锁,从结构看有可能是当着稳压二极管使用吧,或者其中有一只三极管的型号搞错了。

网友C:
相当于2个锗2极管反向并联,用于嵌位

网友D:
这可以用作互锁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2个锗2极管反向并联,用于嵌位

你怎么认定楼主的三极管一定是鍺材料三极管从而得出是鍺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自锁结构!自锁结构是互补结构,N/P互补正反馈才能自锁,这个电路没有正反馈。所以,不可能 ...

看错了;
应该是相当于2个二极管并联,据说是压降比二极管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认定楼主的三极管一定是鍺材料三极管从而得出是鍺二极管?

因为我就曾这么用过,用在载波接收噪声检测电路上。当时用的就锗管,2极管采购有难度,就用三极管代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