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速度到底能不能控制?

楼主(2021-08-14):
舵机速度转的太快了,一按不到1秒时间就转到位了。
比如180度旋转,
能不能慢慢的匀速的转?
转它个10秒钟到位再停止.

大师们,怎么才能控制舵机速度?谢谢指导,舵机速度控制,网上到处找不到例子,有的人说把角度分拆一度一度的转就达到我的要求,有的说控制pwm的占空比来调速,有的人还说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每次步进0.1ms暂停?直到2.5ms试试看,反正众说纷纭,只是停留再纸上谈兵理论,根本不可能实现舵机调速,说舵机速度是固定的,我也是晕了,哪位大师写出第一例舵机速度驱动代码, 谢谢!

给个例子来学习,造福后来人,

网友A:
别把占空比一次拉满不就行了,每次加一点再延时一下。比如你这个占空比一共要加200,你就每100ms加1就行了。只要你把定时器分频分的够高,动的就会很慢甚至加1不动得加2加3才动一次

网友B:
你能让他一秒转到位,就能让他降低速度,10秒转到位。如果你只是完全照抄别人的代码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让他一秒转到位,就能让他降低速度,10秒转到位。如果你只是完全照抄别人的代码当我没说

讲理论谁都可以,请来个例子。谢谢,

网友C:
造福后人?
造福你自己吧
舵机电机转速是固定的,但舵机转动的角度是不是可调的呢?
我一次调节一个小小的角度,分多次来调节,它是不是就达到了慢的效果了呢?
"讲理论谁都可以,请来个例子。"你直接伸手就拿,我手头上没有这个东西,我还得去马云家买一个回来才能帮到你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要帮就帮,不帮就别废话"
你自己手头上有东西,为什么一定要转动到180度呢?
你试一下能不能只转动到10度,如果可以,再试一下11度,那么,现在知道怎么慢了没有?

网友D:
咳咳咳~楼主理论都没学,就脸不红心不跳伸手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福后人?
造福你自己吧
舵机电机转速是固定的,但舵机转动的角度是不是可调的呢?

有了答案,
谁都可以看见帖子啊,
造福我必定也造福其它人了呢。
特别对于新手学习更好了啊。
要想持续进步,首先就得从抄开始,大家都是高手大师保守的话。那还讨论个啥?
为什么在清朝我们这么落后,说白了连抄都不会,更别说提高了。败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咳咳咳~楼主理论都没学,就脸不红心不跳伸手拿来

啥都学会了,我还跑这干嘛?我这不是弯道超车吗,跳级。你懂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单独另外的舵机小驱动板子,上面有电位器可以控制转速,角度。
纯粹写几行代码就把舵机速度控制了。不太可能。,

网友E:
所有的舵机的调速只能是转一个角度停一段时间来实现调速,归根结底是改变脉宽后停一段时间,所以网上说的都没错,下面是我之前玩过的,是走0.1mm停1ms,你参考一下:

网友E:
你的舵机驱动,按键驱动函数要分开写,思路会更清晰,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421165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讲理论谁都可以,请来个例子。谢谢,

方法已经有人说了,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自己已经有代码了,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改。要例子起码也要把你的代码、原理图贴出来把?但我想没有多少人闲到去猜你的代码和原理图,然后再写一个能匹配你的硬件吧?知道方法,自己多去动手尝试,进步才会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了答案,
谁都可以看见帖子啊,
造福我必定也造福其它人了呢。

不讨论学技术以外的东西
我也是七月底才开始学C语言的,当然,我也是从抄开始学的
但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有的抄才行
像你这个实在太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如果连这都一定要有现在才能开始动手学,那学习进度就太慢了
首先,舵机可以控制角度,你就可以先试着让它转动到教材里面的其它角度,比如27度
如果可以了,那28度呢?
如果27度,28度都可以了,那么,我先转动到27度,1秒之后再到28度,1秒之后再到29度......这是不是慢了呢?
学东西固然是要抄,但思考和实践却总得有吧?
如果是我,有这两天发帖的时间,我至少是把网上的教程代码烧录测试一千次以上了,总会有抄得对的,下次再遇上这种问题,印象就深刻了
我前几天搞了个BQ25895充电IC的程序,基本网上没有代码,很难找到,那怎么办?写代码,烧录验证,不行再改代码烧录验证,再不行再试.......总有行的一天的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了答案,
谁都可以看见帖子啊,
造福我必定也造福其它人了呢。

为自己做伸手党想出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也是醉了,大家都把实现的方法告诉你了,自己玩不转就说都是纸上谈兵,要给你一个现成的程序才能承认是自己不行?

楼主:
哈哈哈,
我用arduino成功了,感觉比51简单的多,以后就专攻学习arduino了。
http://reset.oss-cn-beijing.aliy ... %85%A2%E8%BD%AC.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