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入口未定义

楼主:
最近在配置中断入口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定时器都不能配置中断入口,就会报错,中断入口我是复制stm32f10x.h这个文件里面相对于的头文件里面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一直搞不懂,希望能解答一下感谢了
下面是图片

下面是文件

网友A(2021-08-15):
你选的stm32f103c8t6就没有TIM6当然无法定义,你选HD(高密度)产品就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stm32f103c8t6就没有TIM6当然无法定义,你选HD(高密度)产品就会有。

好的谢谢我光看教程没有注意自己用的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