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CB图里面的这个<10mil提示,在规则的哪里设定?

楼主(2021-08-15):
我知道这个<10mil应该在规则里面,但我不知道找那个选项,我找了很久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B:
对个毛,焊盘又不在走线的集里,这条规格还约束不到焊盘的。

网友C:
如果是AD软件,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AD软件,就在这里:

这个大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个毛,焊盘又不在走线的集里,这条规格还约束不到焊盘的。

那又是在哪里改?

网友B:
动行DRC一下,再把报表认真看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D:
丝印到焊盘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大致是什么意思

丝印与阻焊层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行DRC一下,再把报表认真看一次就知道了。

标识和元器件的边界在10mil时候就提示,我不知道怎么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识和元器件的边界在10mil时候就提示,我不知道怎么设定

按快捷”D+R“,把“SilkscreenOverComponentPads"这项禁了,或改小,你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标识和元器件的边界在10mil时候就提示,我不知道怎么设定

在这里设置:

网友D:
具体位置在这两个地方,一个丝印到焊盘,一个丝印到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位置在这两个地方,一个丝印到焊盘,一个丝印到丝印

这些白线是啥?怎么去掉,我是不是点drc里的什么了

网友F:
你是说最小走线宽度还是走线之间的间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白线是啥?怎么去掉,我是不是点drc里的什么了

细一点的,那个是飞线,粗一点的双斜线,是飞线还没有连一起的一个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