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流电机位置PID调节程序 上位机显示波形,直流电机位置环

楼主(2021-08-15):
其中包含原理图,pcb,bom表 app 上位机stm32f103c8t6为主控,app控制显示波形,上位机显示波形,直流电机位置环。
位置PID调节使用说明
简介:
应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与双相编码器电机实现电机位置pid调节。
主要功能:
  •       可使用app进行pid参数与目标值的设定
  •       可使 上位机显示pid调节过程的波形
  •       Oled显示目标值,pid值,当前值等数据
整体结构:
使用说明:
  • 首先连接电源线连接电脑USB

  •   连接完毕后可见oled显示如下:
第一行数据为目标值(初始为10000脉冲的位置);
第二行为目前数值(初始为10000脉冲的位置故初始电机不动作);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ataScope_DP.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u8 modle=3;        //改变倍数选择
u16 Target=30000; //初始化目标值
float Kp=120,Ki=0,Kd=360;//pid参数初始设定
unsigned char i;          //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nd_Count; //串口需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void gui(void);//oled界面函数
void blup(void);//上位机传输函数
void blue_recive(void);//蓝牙接收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分组
        TIME_init(); //定时器,定时中断初始化
        PWM_init();//pwwm初始化
        usart2_init(115200);//串口2初始化 只用到发送
        uart_init(9600);//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相关io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while(1)
        {
  gui();
        blup();
        blue_recive();
        delay_ms(70);
        printf("%d",((int)((TIM2->CNT)*0.02)));
        //printf("PID调节测试程序ok");
        }
}

/************************************************
名称:蓝牙接收程序
介绍:接收来自app的串口数据
应用:串口1
************************************************/

void blue_recive()
{

    if(USART_RX_STA&0x8000)                                             //如果串口有数据发来
    {

                                if(USART_RX_BUF[0]=='T') {Target=(USART_RX_BUF[1]-'0')*10000+(USART_RX_BUF[2]-'0')*1000+
                                                        (USART_RX_BUF[3]-'0')*100+(USART_RX_BUF[4]-'0')*10+(USART_RX_BUF[5]-'0')*1;}                //解码app发来的 tardgt的位置
                                                        if(USART_RX_BUF[0]=='s')  modle=1;//改变倍数*0.01
                                                        if(USART_RX_BUF[0]=='S')  modle=2;//改变倍数*0.1
                                                        if(USART_RX_BUF[0]=='M')  modle=3;//改变倍数*1
                                                        if(USART_RX_BUF[0]=='L')  modle=4; //改变倍数*10

                                                        if(USART_RX_BUF[0]=='B')  Target+=2000;  //响应正步进2000
                                                        if(USART_RX_BUF[0]=='b')  Target-=2000;  //响应负步进2000

                  if(modle==1)//倍数*0.01
                                                                 {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0.01;}//如果发来的数据以p为帧头则为p的变量以下同理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0.01;}//此部分可以用str函数进行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0.01;}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0.01;}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0.01;}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0.01;}
                                                                 }
                  if(modle==2)//倍数*0.1
                                                                 {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0.1;}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0.1;}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0.1;}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0.1;}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0.1;}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0.1;}
                                                                 }
                  if(modle==3)//倍数*1
                                                                 {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1;}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1;}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1;}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1;}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1;}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1;}
                                                                 }
                  if(modle==4)//倍数*10
                                                                 {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10;}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10;}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10;}
                 if(USART_RX_BUF[0]=='P'&USART_RX_BUF[1]=='-') {Kp-=10;}
                                                           if(USART_RX_BUF[0]=='I'&USART_RX_BUF[1]=='-') {Ki-=10;}
                                                           if(USART_RX_BUF[0]=='D'&USART_RX_BUF[1]=='-') {Kd-=10;}
                                                                 }
               USART_RX_STA=0;                                       //清除中断 标志位
    }
}

/************************************************
名称:上位机波形显示程序
介绍:向上位机发送波形信息
应用:串口2
************************************************/
void blup(void)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TIM2->CNT, 1 );
        DataScope_Get_Channel_Data(Target, 2 );
        Send_Count = DataScope_Data_Generate(2);
        for( i = 0 ; i < Send_Count; i++)
        {
        while((USART2->SR&0X40)==0);
        USART2->DR = DataScope_OutPut_Buffer[i];
        }
}

/************************************************
名称:oled界面程序
介绍:编辑oled界面提示相关信息
应用:spi通讯
************************************************/
void gui(void)
{

  OLED_ShowString(0,0,"Target:",12);
        OLED_ShowNum(48,0,Target,5,12);

        OLED_ShowString(0,16,"CNT:",12);
        OLED_ShowNum(48,16,TIM2->CNT,5,12);

        OLED_ShowString(0,32,"PWM:",12);
        OLED_ShowNum(42,32,PWMA,4,12);
        OLED_ShowString(66,32,"/7100",12);

        OLED_ShowString(0,46,"Kp:",12);       OLED_ShowNum(15,46,Kp,3,12);
  OLED_ShowString(50,46,"Ki:",12);      OLED_ShowNum(66,46,Ki*100,2,12);
  OLED_ShowString(90,46,"Kd:",12);                  OLED_ShowNum(108,46,Kd,3,12);
        if(modle==1)        OLED_ShowString(100,16,"s",12);
        if(modle==2)        OLED_ShowString(100,16,"S",12);
        if(modle==3)        OLED_ShowString(100,16,"M",12);
        if(modle==4)        OLED_ShowString(100,16,"L",12);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上位机和app没有代码,只有单片机有代码
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11-02):
楼主想问一下,可以实现精准控制电机转动角度,或者距离吗

楼主(2021-12-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一下,可以实现精准控制电机转动角度,或者距离吗

可以的 精度取决于你的负载和pid参数

网友B(2022-04-02):
Hello
after trying MiniBalance.exe I am getting error

Data Scope cannot operate normally because it cannot create the necessary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Please try to run DataScope as a sound agent

Does it work on WIN10 X64 ?

Thank you

网友C:
请问可以借鉴下上位机和APP代码吗?

网友B:
" Does it work on WIN10 X64 ?"

This program must be run under Win32
found with ultra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借鉴下上位机和APP代码吗?

上位机不是 我写的 你可以用qt做一个

网友D(2022-11-18):
好东西,下载完了评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