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上位机通过串口实现对led的开关控制

楼主(2021-08-15):
STM32F103RCT6上位机通过串口实现对led的开关控制;通过switch判断接收端的寄存器的值,来执行不同操作。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        u8 t;
//        u8 len;
//        u16 times=0;
//         char ReceivedData = NULL;
         //ReceivedData 在串口中断函数中获取 接收的值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switch (ReceivedData)
                        {
                                        case 'A':  LED0=0;
                                                                         printf("LED0(ON) \r\n");
                                                                        break;
                                        case 'B':  LED0=1;
                                                                                printf("LED0(OFF)\r\n");
                                                                        break;
                                        case 'C':  LED1=0;
                                                                                printf("LED1(ON)\r\n");
                                                                        break;
                                        case 'D':  LED1=1;
                                                                        printf("LED1(OFF)\r\n");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_ms(200);
                //Received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printf("Positionen: %d \r\n", ReceivedData);
//                if (ReceivedData == '1')
//          {
//                        printf("LED1(ON)");
//                        LED1=0;
//                        delay_ms(10);
//                }
//                else if(ReceivedData=='0')
//                {
//                        LED1=1;
//                        delay_ms(10);
//                        printf("LED1(OFF)");
//                }
//                else
//                        {
//                                LED0 = 1;
//                //                delay_ms(20);
//                }
//  ReceivedData        =NULL;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楼主加油,这代码写了几年了?很想跟你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