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3初始状态是低电平,怎么知道?谢谢大家

楼主(2021-08-15):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不要发照片看不清,直接发工程或c文件。

网友B:
高,低,高阻都是根据需要自己设的,在初始化代码里找

网友C:
IO口上电瞬间高电平,如需低电平可接入74HC04。

网友D:
引脚的逻辑电平由引脚配置和端口初始化决定。

网友E:
既然书上说了p1.3初始状态是低电平,那么这个程序的开头部分肯定有类似这么一个语句 p1.3=0,,,这个是一定的

网友F:
有一种东西叫数据手册
这是PWM设定里头的一个内容之一自己看一下,虽然STC的PWM说得很多,也很乱,但你要用PWM,怎么能不看数据手册呢?单纯的复制别人的代码,这玩意它能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