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养殖场自动投喂系统程序原理图 WT588D语音模块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WT588D -16语音模块+2个8P圆排座    2
DS1302时钟芯片+SIP8管座    2
32.768Khz晶振    2
11.0592M晶振    1
9*15万用板    5
USB电源线或供电电池盒    2
MQ-2烟雾检测    1

#include <reg52.h>
#include"LCD1602.h"//液晶
#include" 1302.h"                //DS1302时钟芯片
#include "EepRom.h"
#include"wt588.c" //语音播报
#include "ADC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硬件定义
sbit key1=P3^3;//按键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key5=P3^7;

//---------------------------------------> Dis variable
bit s0=0;   //闪烁

//------------------------------》时间
uchar state=0 ;

///----步进电机--------------------------------------------
unsigned char code gaofz[]=         //正转数据        高四位
{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gaozz[]=         //反转数据         高四位
{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

#define QuanShu 2050
#define DelayS 1
uchar FangXiang = 0;  //电机转动方向           = 0表示关但是已经关上了所以不动
unsigned char loop = 0;

//---定时------------------------------------------
uchar ding_shi[4] = {0};//定时小时存储
uchar ding_fen[4] =        {0};//定时分钟存储
bit kai_guan1= 0;  //开关定时标志位
bit kai_guan2= 0;
bit kai_guan3= 0;
bit kai_guan4= 0;
bit shou_dongF = 0;
uchar i = 0;
bit only_flag=0; //只允许播报一次

//-------------------------------------------------------------------------  MQ-2烟雾部分定义
bit Read_Smok=0;                //-- 读取浓度标志
unsigned char AD_Dat=0;
unsigned char Smok=0;
unsigned char Smok_H=0; //-- 烟雾浓度及其阈值
unsigned char Voice_Time=0; //-- 语音报警时间间隔

//-------------------------------------------------------串口部分定义
unsigned char Open=0;        //-- 开启关闭状态
bit Send_flag=0; //-- 串口发送标志
unsigned char data Uart_Buff[50]=0;//  串口接收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data Uart_Count=0;
unsigned char Call_Back=0;

//---函数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void Read_Memory();//读存储
void Key_Dispose();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BuJinDianJi() ;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

void Uart_dat();
void Uart_datbyte();
void Uart_Send_dat();  //-- 串口发送数据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0Init();
        EA=1;
        LCD1602_cls(); //定时器初始化以及液晶初始化
        Read_Memory();//读存储
        while(1)
        {
                if(Send_flag)
                {
                        Send_flag=0;
                        Uart_Send_dat(); //-- 发送数据
                }

                if(Read_Smok)
                {
                                Read_Smok = 0;
                                AD_Dat= A_D(0);
//                                if(AD_Dat<5)                AD_Dat=5;
//                                if(AD_Dat>250)                AD_Dat=250;
                                Smok = (AD_Dat-0)/2.55;
                }
                Display();          //显示函数
                if(!state)read_time1(); //读取时间函数

                if(FangXiang==0)            only_flag=1;
                else if(FangXiang==1)
                {
                         if(only_flag==1)
                        {
                                 only_flag=0;        //清零  只允许播报一次
                                Send_threelines(0);   //语音播报  吃饭了
                        }
                }
                BuJinDianJi();

                if(Voice_Time==0 && Smok>Smok_H)
                {
                                Voice_Time = 10;
                                Send_threelines(1);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delayi)                //短延时函数
{
        while (delayi)
        {
                    delayi--;
                        time_data[0]=ds1302read(0x81);
                    time_data_1[0]=time_data[0]/16*10+time_data[0]%16;
                        time_data[1]=ds1302read(0x83);
                        time_data_1[1]=time_data[1]/16*10+time_data[1]%16;
                        LCD1602_write(0,0xC0+3);

                        LCD1602_write(1,0x30+time_data_1[1]/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_data_1[1]%10);

                        LCD1602_write(1,':');

                        LCD1602_write(1,0x30+time_data_1[0]/10);
                        LCD1602_write(1,0x30+time_data_1[0]%10);
        }
}
//===========================================================================================================   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void Uart_dat(unsigned char dat)//--------------------------发送单个字节
{
        SBUF = 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_datbyte(char *byte)//--------------------------发送字符
{
        while(*byte!='\0')
        {
                Uart_dat(*byte++);
        }
}
void Uart_Send_dat()//--------------------------发送数据
{
        Uart_datbyte("Data,");
        Uart_dat(0x30+Open%10);                                  //-- 投食状态 0关闭  1开启                         1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Call_Back%10);                   //-- app  设置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ding_shi[0]/10%10);          //-- 定时时间                                                  3
        Uart_dat(0x30+ding_shi[0]%10);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ding_fen[0]/10%10);                                                                                           //4
        Uart_dat(0x30+ding_fen[0]%10);
        if(kai_guan1==0)                         Uart_datbyte(",0,");
        else                                                 Uart_datbyte(",1,");                                                        //5

        Uart_dat(0x30+ding_shi[1]/10%10);
        Uart_dat(0x30+ding_shi[1]%10);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ding_fen[1]/10%10);
        Uart_dat(0x30+ding_fen[1]%10);
        if(kai_guan2==0)                         Uart_datbyte(",0,");
        else                                                 Uart_datbyte(",1,");

        Uart_dat(0x30+ding_shi[2]/10%10);
        Uart_dat(0x30+ding_shi[2]%10);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ding_fen[2]/10%10);
        Uart_dat(0x30+ding_fen[2]%10);
        if(kai_guan3==0)                         Uart_datbyte(",0,");
        else                                                 Uart_datbyte(",1,");

        Uart_dat(0x30+ding_shi[3]/10%10);
        Uart_dat(0x30+ding_shi[3]%10);
        Uart_datbyte(",");
        Uart_dat(0x30+ding_fen[3]/10%10);
        Uart_dat(0x30+ding_fen[3]%10);
        if(kai_guan4==0)                         Uart_datbyte(",0,");
        else                                                 Uart_datbyte(",1,");

        if(Smok>99)                                         Uart_dat(0x30+Smok/100%10);
        else                                                 Uart_datbyte(" ");
        if(Smok>9)                                         Uart_dat(0x30+Smok/10%10);
        else                                                 Uart_datbyte(" ");
        Uart_dat(0x30+Smok/1%10);
        Uart_datbyte(",");

        if(Smok_H>99)                                 Uart_dat(0x30+Smok_H/100%10);
        else                                                 Uart_datbyte(" ");
        if(Smok_H>9)                                 Uart_dat(0x30+Smok_H/10%10);
        else                                                 Uart_datbyte(" ");
        Uart_dat(0x30+Smok_H/1%10);
        Uart_datbyte(",");

        if(Smok>Smok_H)                                 Uart_datbyte("0,");
        else                                                 Uart_datbyte("1,");
        Uart_datbyte("\r\n");

}
//===============================================步进电机
bit jishi_J = 0;
void BuJinDianJi()    //步进电机驱动函数
{
        static uint  bujin1i = 0 ;
        if(FangXiang==0)
        {
                 P1&=0x0F;
                Open = 0;
        }
        else if(FangXiang==1)
        {
                for(; bujin1i<QuanShu; bujin1i++)
                {
                        P1&=0x0F;      //步进电机用到的四个口清零

                        P1|=gaozz[loop];     //给电机的四个口中有1为1,其他口数值不变
                        loop=(loop+1)%8;    //循环加,Loop变化范围是 0 -  7,这样结合上一句话就可循环将转动数据送给P2
                        Delay(DelayS);//;      //短延时一下,调节这个短延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速度,越小就越快
                }
                jishi_J = 1;
                Open=1;
        }
        else if(FangXiang==2)
        {
                for( ; bujin1i>0; bujin1i--) //
                {
                        P1&=0x0F;                       //步进电机用到的四个口清零

                        P1|=gaofz[loop];     //给电机的四个口中有1为1,其他口数值不变
                        loop=(loop+1)%8;     //循环加,Loop变化范围是 0 -  7,这样结合上一句话就可循环将转动数据送给P2
                        Delay(DelayS);//;      //短延时一下,调节这个短延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速度,越小就越快

                }
                FangXiang=0;
                Open = 0;

        }

}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SCON = 0X50;
        T2CON = 0X34;
        RCAP2H=TH2=0XFF;
        RCAP2L=TL2=0XDC;
        TR2 = 1;
        ES = 1;
}

//======存储==================================================
void memory_Money()        //存储
{
                  SectorErase(0x2000);                   //第一扇区擦除
                SectorErase(0x2200);
                for(i = 0; i<4;i++)
                {
                   byte_write(0x2000+i,ding_shi[i]);
                   byte_write(0x2010+i,ding_fen[i]);

                }
                byte_write(0x2200,Smok_H);

}
void Read_Memory()//读存储
{
                Smok_H = byte_read(0x2200);
                if(Smok_H>100)                Smok_H = 60;
                for(i = 0; i<4;i++)
                {
                        ding_shi[i] = byte_read(0x2000+i);
                        ding_fen[i] = byte_read(0x2010+i);
                        if(ding_shi[i]>23||ding_fen[i]>59)
                        {
                                  for(i = 0; i<4; i ++)
                                  {
                                                  ding_shi[i] = 10;
                                                  ding_fen[i] = 30;
                                  }

                        }

                }
}

//===============================================================================================================  按键处理函数
bit keyF = 0;
void Key_Dispose()
{
        if(!key1)           //判断按键按下
        {
                if(keyF)
                {
                        keyF = 0;

                         state=(state+1)%16;  //变量累加,加到 7 的时候会变成 0 ,
                        if(!state)
                        {
                                memory_Money();        //存储
                                Write();
                        }
                }
        } else
        if(!key2)           //按键 2
        {

                if(keyF)
                {
                        keyF = 0;
                         switch(state)
                        {
                                        case 0:
                                                break;         //在状态 0 ,也就是显示非设置,按键按下没有反应
                                        case 1:
                                                if(time_data_1[5]<99)  time_data_1[5]++;else    time_data_1[5] = 0;
                                                break;        //等于 1 ,也就是此时设置年,数据只要小于99就加一
                                        case 2:
                                                if(time_data_1[4]<12)  time_data_1[4]++;   else time_data_1[4] = 1;
                                                break;                //然后是月
                                        case 3:
                                                if(time_data_1[4]==1||time_data_1[4]==3||time_data_1[4]==5||time_data_1[4]==7||time_data_1[4]==8||time_data_1[4]==10||time_data_1[4]==12)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11-03):
你好 朋友,你的哪个元器件库能发我一下吗,STC89C52我找不到元件,封装也没有。

网友B(2021-12-20):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朋友,你的哪个元器件库能发我一下吗,STC89C52我找不到元件,封装也没有。

原理图库可以自己画 封装是dip40的  加q1772413610

网友C:
ds1302 5、6、7为什么要上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1302 5、6、7为什么要上拉?

单线通讯,加上拉电阻,增强电气可靠性,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