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扫地机器人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1-08-15):
电路原理图如下: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0,按下矩阵按键上的按键显示对应的数字
                        S1-S4:0-3
                        S5-S8:4-7
                        S9-S12:8-B
                        S13-S16:C-F。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i=0;
u16 k=0;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D5=P2^4;
sbit D6=P2^5;

sbit CW1=P3^0;
sbit CW2=P3^1;
sbit CW3=P3^2;
sbit CL1=P3^3;
sbit CL2=P3^4;
sbit CL3=P3^5;
sbit CL=P3^6;
sbit ST=P3^7;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MOTO_INIT()
{
   D1=1;
   D2=0;
   D3=1;
   D4=0;
   D5=1;
   D6=0;
   CW1=1;
   CW2=1;
   CW3=1;
}
void zhi(void)
{
CW1=1;
CW2=1;
}

void zuo(void)
{
CW1=0;
CW2=1;
}
void you(void)
{
CW1=1;
CW2=0;
}
void tui(void)
{
CW1=0;
CW2=0;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 设置定时器0.1工作在
    TH0 = 0x3C;
    TL0 = 0x0B0;
    TH1 = 0x0FF;
    TL1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定时时间
    TL0 = 0x0B0;
        ST=~ST;                                               //ADC0808开始信号脉冲
           CL1=~CL1;                                    //步进1的脉冲
        CL2=~CL2;                                        //步进2的脉冲
        i++;                                                //标志位(控制步进电机3)
        if(i==20)                                        //i=20进入一次
        {CL3=~CL3;i=0;k++;}                        //(0-135) 45d度  k 脉冲计数
        if(k==4)
    {k=0;CW3=~CW3;}                            //掉头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FF;
      TL1 = 0x9C;
      CL=~CL;
}
void main()
{

MOTO_INIT();
InitTimer0();
        while(1)
         {
         if(P1>0X84)
         tui();
         if(P1>0X80&&P1<0X84)
         zuo();
         else
         zhi();
     }
}

Keil5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扫地机器人

网友A(2022-02-05):
这份资料很有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怎么自动充电?我感觉扫地机最重要的就是回充功能啊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B:
怎么自动充电?我感觉扫地机最重要的就是回充功能啊

这个只是大学设计水平,自动回冲的可以用ros 或者 视觉标签电子标签识别

网友C(2022-04-23):
有代码讲解吗

楼主:
恩。。。。。 兄弟,这个不难的,你得自己看。

网友D:
请问楼主有没有实物图?方便提供一下怎么硬件连接吗?

网友E:
楼主,我这怎么仿真运行不起来

网友E:
抱歉,找到方法了

网友E:
请问这个顶部电机是做什么用的呢?看不太懂

楼主(2022-05-23):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顶部电机是做什么用的呢?看不太懂

吸尘

网友F: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有用到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没有实物图?方便提供一下怎么硬件连接吗?

没有实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有用到传感器吗

没有的 实质上就是控制多路步进电机

网友G:
您好,请问这个是各电路分别控制上面的各个电机吗,各电路分别是控制哪个电机呢?整个扫地机器人的运行逻辑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这个是各电路分别控制上面的各个电机吗,各电路分别是控制哪个电机呢?整个扫地机器人的运行逻辑 ...

原理图与程序 很清晰,也不难,自己看看就懂,拒绝回答这种提问

网友H(2023-03-15):
大家风范,内容丰富,学习感谢。

网友I(2023-04-25):
超级棒超级有用 谢谢

网友J:
由于没有避障传感器和归位充电功能,这不能讲是扫地机器人,只能讲是多路电机控制系统。

网友K:
这个可以做电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自动到固定的地方充电就好了!!!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没有实物图?方便提供一下怎么硬件连接吗?

没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由于没有避障传感器和归位充电功能,这不能讲是扫地机器人,只能讲是多路电机控制系统。

这么说也没有问题,定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以做电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自动到固定的地方充电就好了!!!

是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