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m欧姆符号为什么显示成这种了?

楼主:
如何让他正常显示呢

网友A(2021-08-15):
你的元件布局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

网友B:
系统不支持汉字,楼主是用的汉字输入法打的字符“Ω”。

网友C:
修改一下字体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D:
照我的设置来
字体大小你按你的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照我的设置来
字体大小你按你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