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存储深度采样频律求教

楼主(2021-08-15):
    我想求教一下示波器的采样频律,存储深度到底什么意思呀,这个参数是怎么影响测量结果的?听说存储深度是会影响带宽和采样频律它是怎样影响的呀?希望得到老师讲解谢谢!

网友A:
存储深度决定了示波器同时分析高频和低频现象的能力,包括低速信号的高频噪声和高速信号的低频调制。
采样频率决定示波器能采集到的信号最高频率。

网友B:
假如有个信号,每隔0.1ms(10KHz)测一次它的值,每次测得的值用一字节(8位)来表示。那么在1秒的时间来时,获取的数据量为 10K字节,如果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有1M字节,就可以连续测量100秒并存在示波器中,过后慢慢查看。
如果同样的条件,每1ms(1KHz)测一次,就可以连续存储测量值1000秒。这就是降低了“采样率”
再来同样的条件,如果测得的值用两字节(16位)来表示,只可以连续存储测量值50秒,这是提高了“分辩率”
通常来说,“采样率”最低应大于被测信号频率的2倍,不然就误差大了去了。
那么溢出的时间的数据呢?被后来的数据覆盖了。存储深度不够了只能环形记录了。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