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单片机CMS79FT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用keil编程吗?

楼主(2021-08-15):
中微单片机CMS79FT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用keil编程吗?如果可以,怎么添加芯片文件,cms的IDE不会用

网友A:
需了解该单片机的指令,如果指令与KEIL中的某款单片机一致,是可以用它编程的

网友B:
可以的,在官网下载补丁

网友C:
一般像这种国产单片机都会有自己的IDE,而且比较贵
Keil只能写代码而已,烧录只能用厂商自己的烧录器,你最终还是要用厂商自己的编程环境的
所以,还不如直接用厂商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官网下载补丁

下载了,没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了解该单片机的指令,如果指令与KEIL中的某款单片机一致,是可以用它编程的

好像是PIC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了解该单片机的指令,如果指令与KEIL中的某款单片机一致,是可以用它编程的

数据手册里好像没有单片机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像这种国产单片机都会有自己的IDE,而且比较贵
Keil只能写代码而已,烧录只能用厂商自己的烧录器,你最终 ...

cms的IDE不会用,用keil的语法,cmsIDE编译不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cms的IDE不会用,用keil的语法,cmsIDE编译不过

不会就得学呀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单片机是PIC指令的
CMS79FT7381跳转是JP
PIC跳转是GOTO
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嘛
Keil环境是会根据不同的单片机给出相应的函数语法之类的
你要打开中微的编程环境,在"帮助"里面看一下支持哪些C语句
有的国产单片机并不是完全的支持标准C的
工作中有用到国产低端单片机的,老老实实的啃汇编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得学呀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单片机是PIC指令的
CMS79FT7381跳转是JP

谢谢指教,再看看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得学呀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单片机是PIC指令的
CMS79FT7381跳转是JP

看不懂汇编,用C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网友D:
老老实实的啃汇编

网友E:
用cms的IDE上手也很快的,他们的demo文件做的挺好,拿来即用,上手快。我工作中经常切换用不同厂家的芯片和他们的IDE,习惯了就觉得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