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RK3399简单的I2C 功能介绍

楼主(2021-08-16):
VS-RK3399 开发板上有 9 个片上 I2C 控制器,各个 I2C 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Port
Pin name
Device
I2C0GPIO1_B7/SPI3_RXD/I2C0_SDA
GPIO1_C0/SPI3_TXD/I2C0_SCL
RK808
I2C1GPIO4_A1/I2C1_SDA
GPIO4_A2/I2C1_SCL
ALC5640
CAMERA
I2C2GPIO2_A0/VOP_D0/CIF_D0/I2C2_SDA
GPIO2_A1/VOP_D1/CIF_D1/I2C2_SCL
复用为其他功能
I2C3GPIO4_C0/I2C3_SDA/UART2B_RX
GPIO4_C1/I2C3_SCL/UART2B_TX
HDMI
I2C4GPIO1_B3/I2C4_SDA
GPIO1_B4/I2C4_SCL
FUSB302B
TP
I2C5GPIO3_B2/MAC_RXER/I2C5_SDA
GPIO3_B3/MAC_CLK/I2C5_SCL
复用为其他功能
I2C6GPIO2_B1/SPI2_RXD/CIF_HREF/I2C6_SDA
GPIO2_B2/SPI2_TXD/CIF_CLKIN/I2C6_SCL
复用为其他功能
I2C7GPIO2_A7/VOP_D7/CIF_D7/I2C7_SDA
GPIO2_B0/VOP_CLK/CIF_VSYNC/I2C7_SCL
复用为其他功能
I2C8GPIO1_C4/I2C8_SDA
GPIO1_C5/I2C8_SCL
复用为其他功能

本文主要描述如何在该开发板上配置 I2C。
配置 I2C 可分为两大步骤:
  • 定义和注册 I2C 设备
  • 定义和注册 I2C 驱动

下面以配置 GSL3680 为例。
定义和注册 I2C 设备
在注册I2C设备时,需要结构体 i2c_client 来描述 I2C 设备。然而在标准Linux中,用户只需要提供相应的 I2C 设备信息,Linux就会根据所提供的信息构造 i2c_client 结构体。
用户所提供的 I2C 设备信息以节点的形式写到 dts 文件中,如下所示:
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399-videostrong-board-mipi.dts&i2c4 {    status = "okay";
gsl3680: gsl3680@41 {
           compatible = "gslX680";
           reg = <0x41>;
            screen_max_x = <1536>;
            screen_max_y = <2048>;
           touch-gpio = <&gpio1 20 IRQ_TYPE_LEVEL_LOW>;
          reset-gpio = <&gpio0 12 GPIO_ACTIVE_HIGH>;
      };  };

定义和注册 I2C 驱动定义 I2C 驱动
在定义 I2C 驱动之前,用户首先要定义变量 of_device_id 和 i2c_device_id 。
of_device_id 用于在驱动中调用dts文件中定义的设备信息,其定义如下所示:
static struct of_device_id gsl_ts_ids[] = {   {.compatible = "gslX680"},   {}    };

定义变量 i2c_device_id: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gsl_ts_id[] = {
   {GSLX680_I2C_NAME, 0},
  {}
  };
MODULE_DEVICE_TABLE(i2c, gsl_ts_id);

i2c_driver 如下所示: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gsl_ts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GSLX680_I2C_NAME,
     .owner = THIS_MODULE,
    .of_match_table = of_match_ptr(gsl_ts_ids),
     },
        .probe      = gsl_ts_probe,
      .remove     = gsl_ts_remove,
      .id_table   = gsl_ts_id,
};

注:变量id_table指示该驱动所支持的设备。

注册 I2C 驱动
使用i2c_add_driver函数注册 I2C 驱动。
i2c_add_driver(&gsl_ts_driver);
在调用 i2c_add_driver 注册 I2C 驱动时,会遍历 I2C 设备,如果该驱动支持所遍历到的设备,则会调用该驱动的 probe 函数。
通过 I2C 收发数据
在注册好 I2C 驱动后,即可进行 I2C 通讯。
  • 向从机发送信息:

int i2c_master_send(cons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char *buf, int count) {
       int ret;      struct i2c_adapter *adap = client->adapter;
   struct i2c_msg msg;      msg.addr = client->addr;
    msg.flags = client->flags & I2C_M_TEN;
     msg.len = count;      msg.buf = (char *)buf;
    ret = i2c_transfer(adap, &msg, 1);
          /*      * If everything went ok (i.e. 1 msg transmitted), return #bytes      * transmitted, else error code.      */
   return (ret == 1) ? count : ret;
}

  • 向从机读取信息:

int i2c_master_recv(const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har *buf, int count) {
     struct i2c_adapter *adap = client->adapter;
     struct i2c_msg msg;
     int ret;
     msg.addr = client->addr;
    msg.flags = client->flags & I2C_M_TEN;
    msg.flags |= I2C_M_RD;
    msg.len = count;
      msg.buf = buf;
    ret = i2c_transfer(adap, &msg, 1);           /*       * If everything went ok (i.e. 1 msg received), return #bytes received,      * else error code.      */      return (ret == 1) ? count : ret; }
  EXPORT_SYMBOL(i2c_master_re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