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V OCD2仿真器问题

楼主(2021-08-16):
OCD2 debugger program 使用时候始终无法找到目标板一般是什么原因?Keil uVision5也是这样

网友A:
ABOV的芯片有的不支持仿真。

楼主:
是支持的,19年还用过的,现在是把老的板子升级,现在发现连不了目标板,换了三个仿真器了还是一样,现在找不到官方的回答,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在官网下载的软件问题,老版本的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B(2021-11-05):
需要外部供电5V。 参考这个

网友C(2023-03-28):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请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