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容加速放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16):
最简单就是并一个1M的电阻

网友B:
加对地电阻

网友C:
戳个电阻

网友D:
在 4.2V 电源和电容器之间以及电容器和地之间添加一对互补负载开关。 当负载开关切断 4.2V 时,互补的负载开关将电容器接地以将它们放电。

网友E:
6楼的好方法,就是元器件特多。

网友F:
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G:
直接搞电阻,功耗肯定划不来的吧。加个开关,换成MOS管可能好点,通过二极管隔开,检测电池掉电后接通放电回路,电阻3设定放电时间,电阻1尽量大一点减小待机功耗,但是开通电压是个问题,放不完。。。

网友H:
上三极管,不需放电时,三极管截止,需要放电时,三极管导通。

网友I:
加一个1M的对地电阻

网友J:
电容并联一只P沟道MOS管,MOS管G接控制电路,当控制电路断电后,MOS管G极电压为0,S,D相当于短路快速放电

网友K:
4.2V的低压,不用加大阻值的电阻,加个10K的就可以快速放电了

网友L:
有种器件叫负载开关,如TPS22918,SOT23封装,实现的功能就像6楼所说的:关断负载用电的同时,快速放电。如果你原先是用PMOS管如AO3401来开关,现在用这个器件来替换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