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开关控制电池电压输出比MOS可靠、简单

楼主(2021-08-16):
负载开关应该和模拟开关不一样的吧?不过控制的逻辑是一样的,而且电路结构也几乎类似,负载开关带载能力要比模拟开关更强,模拟开关只是用来切换信号,负载开关用来控制电源,输出比MOS可靠、简单!

如图是一款电子负载开关控制电池电压的输出,有几个疑问,如图,知道的坛友请回复,谢谢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平能可靠拉到GND不?

网友A:
与基于MOSFET的分立开关相比,负载开关IC具有许多集成功能,例如短路、过载、过温、过压和欠压保护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 ...

1.约4.3V;2.不能,0.3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 ...

要让接近GND可以适当加大R12,也可以试验确定,因为图纸取值,EN端在CTL低电平时约为0.4V,也许可以解决使能问题了,当然,如果不能解决,可以考虑适当增大R12的取值,将R12取值20K或者将R19适当减小(尽可能不动R19)

网友C(2021-11-03):
引用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 ...

你想要两种方式分别使能的话,可以各加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多少?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 ...

当U6的EN端输入阻抗很大时: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3.35V
2.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圆圈处电压是0.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