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池输出

楼主(2021-08-16):
1.当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2.当MCU_CTL有高电平3.3V,电池4.2V不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导通?从而输出电池电压

3.当MCU_CTL为低电平0V和电池4.2V同时存在的时候,Q4、Q2是否可以可靠关闭?从而关闭输出电池电压
用三极管

网友A:
图中输入的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对于A点来说,就是“或”的关系:输入有“1”,A点出“1”,输入全“0”,A点出“0”,出“1”时Q4导出,出“0”时Q4截止。这样说明白了吗?

网友A:
为了电路的可靠,R12/R19参数改为4K7-1K并对应串入4148,R20为10K左右。

网友B:
我看你的逻辑里面,就与4.2V 无关了      只要MCU控制就好了呀,

网友B:
你的逻辑是

单片机       4.2V        out
   1              1           导通

网友A:
给你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C:
1. A=0.8V, Q2, Q4 导通

2. A=0.6V, Q2, Q4 导通

3. A=4.2*200k/210k >0.6, Q2, Q4 导通

4. Q2, Q4截止

网友D:
1,2可以实现,3.不可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输入的MCU_CTL高电平3.3V和电池4.2V,对于A点来说,就是“或”的关系:输入有“1”,A点出“1”,输入 ...

你的意思要Q4关闭  必须是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电路的可靠,R12/R19参数改为4K7-1K并对应串入4148,R20为10K左右。

4148的方向?或者直接用4148代替R12 R19? 用20K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是

单片机       4.2V        out

1.当APP点了OFF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改小R12确保此时能下拉输出低电平),这时三极管和MOS管关闭,电池没有输出,负载不耗电,取下来包装入库

2.只要不点OFF,MCU_CTL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和MOS管打开,电池输出给负载供电

你的方法,把4.2V去掉,好像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电路参考一下。

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能不能关闭三极管和MOS  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A=0.8V, Q2, Q4 导通

要截止  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可以实现,3.不可能实现

3要怎样改参数才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3要怎样改参数才能实现

交换R12和R19可以实现3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R12和R19可以实现3的要求

你3和4贴出来的图 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3和4贴出来的图 都是一样的啊。。。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4.2V电压经R12/(R19//R20)分压后在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值,这个值要小于0.5V才能保证三极管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A=0.8V, Q2, Q4 导通

你3和4贴出来的图 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R12和R19可以实现3的要求

R19  大的原因是为了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9  大的原因是为了省电。。。

没必要吧,R19只是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才体现出省电,而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电池已经接通可以补充供电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要保证R19的值,可以考虑将R12增大到2M以保证在单片机CLT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可靠截止

网友D:
R12值增大后三极管不一定会导通,此时可以考虑用MOS管代替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吧,R19只是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才体现出省电,而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电池已经接通可以补充供电了 ...

脱离了充电座 何来的补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2值增大后三极管不一定会导通,此时可以考虑用MOS管代替三极管

想要实现的逻辑

1.入库为了省电---在接收到APP OFF (内部测试版)之后,MCU_CTL输出低电平!切断电池供电

2.出库客户使用---不管App。直接充电,mcu得到电,MCU_CTL输出高电平,使电池输出给后级电路供电,就算拔了外部电源4.2V(充电器5V),电池也可以保持电压输出

三个需要确认的点:

入库后MCU_CTL输出已经是低电平。当从仓库取出来充电器接上给芯片供电,没有复位信号,没有唤醒动作,芯片得到工作电压,MCU_CTL就能输出高电平?

入库是要脱离底座的(意味着充电座给过来的4.2V没了,或者4.2V转3.3V没了)MCU_CTL能保持低电平不?此时电池供电已经断了,那么MCU就不工作了?Q4、Q2是否能锁住?也就是MCU_CRL是悬空状态,外部4.2V也没有,这时电池是没有输出的吧!

MCU_CTL在没有接收到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高电平输出,在点了APP OFF 的情况下都是低电平,能实现不?

备注------芯片的3.3V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电池,在脱离底座之后,用电池经过LDO降压到3.3V供电。在连接底座的时候,底座充电芯片出来的4.2V,这个4.2V给电池充电(如果此时Q4和Q2打开的话);同时4.2V降压3.3V给芯片供电。外部的这一路4.2V是直接LDO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

网友E:
首先你是用2个电阻,而不是二极管,所以不应该有啥好纠结的,这里的电压直接通过电阻分压即可算得,只要4.2V电压还在,Q4必然是导通状态,你的MCU_CTL无论是3.3还是0V,都影响不到这个Q4的导通状态,当然你可以通过调节图中的R12,R19,R20,使其在MCU_CTL输出0V时,A点的电压低于Q4的开启电压,这样可以达到关闭的效果

网友D:
这个电路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单非门电路可以用与非门,或非门,非门等,通常是5脚封装,因为逻辑分析已经与4.2V无关,所以,可以断开R1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逻辑里面,就与4.2V 无关了      只要MCU控制就好了呀,

确实!这个一直没有注意!既然与4.2V无关,那R12这一路信号完全可以不用了,直接断开就得了。这样电路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地板的分析很到位!楼主的控制电路确实与4.2V存在与否无关,4.2V仅仅只是提供补充充电的电源,与控制逻辑无关,所以大家不必纠结,只要断开R12,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另外,推荐使用逻辑门电路单非门电路或者或非门、与非门并联输入端构建非门电路来控制PMOS管。虽然比三极管多了2个引脚,但比较可靠。NC7S04单非门,SN74AHC1G02与非门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F:
在情况1和2中,Q4和Q2可以导通输出电压,A点电压约为0.7V。 在情况 3 中,不能关闭 Q4。

网友G:
1,当3.3和4.2同时存在时A点的电压在4V左右,Q4可以可靠打开,2当3.3为0V时A点的电压在1.多V,因此Q4不能可靠关闭。

网友A(2021-10-15):
引用 网友D:
地板的分析很到位!楼主的控制电路确实与4.2V存在与否无关,4.2V仅仅只是提供补充充电的电源,与控制逻辑无 ...

4.2V的控制作用在这里:某些机器,在电池耗完自动关机后,要求插入DC充电时也要开机。

网友H:
能打开,不能关

网友I:
用2300D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