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二位数码管显示程序为什么运行不起来?

楼主:
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为什么功能是错误的,编译没有问题。
#include<reg52.h>

sbit SMG_SEG=P0;
sbit SMG_GPIO=P2;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GPIO[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2];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2;i++)
        {
                SMG_GPIO = GPIO[i];
                SMG_SEG = DisplayData[i];
                j=50;
                while(j--);
                SMG_SEG =0x00;
        }
}

void Display()
{
        DisplayData[0] = SEG[0];
        DisplayData[1] = SEG[1];
        DigDisplay();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21-08-16):
粗心大意
看看第3行的代码和你的仿真图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就算是程序有问题也与P3无关

网友C:
为啥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出这么多问题啊,比如接线就错了,Eg. sbit SMG_SEG=P0; 还有你好歹接上电源啊。还有程序的延时太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出这么多问题啊,比如接线就错了,Eg. sbit SMG_SEG=P0; 还有你好歹接上电源啊。还 ...

Proteus单片机仿真可以不接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粗心大意
看看第3行的代码和你的仿真图有什么不同

确实粗心了,但是为什么我把那两行改过后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实粗心了,但是为什么我把那两行改过后还是有问题

我也粗心了,如地板所說的不是sbit
而是
#define XXX P3
#define XXX P2

j=50;太短了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SMG_SEG P3  //这里错了
#define  SMG_GPIO P2 //这里也错了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GPIO[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2];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2;i++)
        {
                SMG_GPIO = GPIO;
                SMG_SEG = DisplayData;
                j=50000;         //延时要加大才能看到变化
               while(j--);
                SMG_SEG =0x00;
        }
}

void Display() //这段代码其实可以与上面的合并
{
        DisplayData[0] = SEG[0];
        DisplayData[1] = SEG[1];
        DigDisplay();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粗心了,如地板所說的不是sbit
而是
#define XXX P3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nclude

#define SMG_SEG P3  //这里错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