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直流电机,怎么实现推杆到指定距离?还想问电机怎么跟想带动的物体连接啊

楼主(2021-08-16):
用stm32mini板和直流电机,怎么实现推杆到指定距离?还想问电机怎么跟想带动的物体连接啊

网友A:
直流电机->同步轮(绝对值编码器)->同步带->你的物件
      A---STM32<--------I

网友B:
你直接用电推杆啊,或者叫电缸,它上面有链接接头。你说的也有很多办法,关键有现成的东西又不贵,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C:
电机不方便吧,一直转动基本没法控制。你试试舵机(推力够的话)或者电推杆

网友D:
电机速度恒定的话,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或者加限位开关,到了指定位置开关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