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m32板测舵机的反应速度,如果不用其他传感器什么的话?

楼主(2021-08-16):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输出没有反馈,如何知道舵机已经到达位置?

网友B:
一般都是测是否转动到位,你为啥测反应速度,这个看舵机手册能查到的啊。我想实测反应速度,如果不用传感器,你可以测舵机的电压,它的启动和停止会有两个波动,不过要剔除中间的噪音,可以先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