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红外遥控三色灯—红外接收部分程序

楼主(2021-08-16):
void interrupt Timer0_Isr()//200us
{
        TMR0=0;                                                        //初值
        T0IF=0;                                                        //溢出中断标志位清零
        if(IR_R)
        {
                F_H_first = 1;
                R_H_count++;                                                                //高电平计时
                if(R_H_count > 100)
                {
                        R_H_count = 0;
                        F_L_start = 0;
                        F_H_start = 0;
                        F_rec_ok = 0;
                        R_rec_DATE = 0;
                        R_rec_countL = 0;
                        F_repeat_ok = 0;
                }
                if(F_L_first)
                {
                        F_L_first = 0;
                        if(F_H_start == 0)
                        {
                                if((R_L_count > 40)&&(R_L_count < 50))                                //低电平时间为9ms左右
                                {
                                        F_L_start = 1;                                                                        //低电平引导码
                                }
                        }
                        R_L_count = 0;
                }
        }
        else
        {
                F_L_first = 1;
                R_L_count++;                                                                //低电平计时
                if(R_L_count > 100)                                                        //计时大于50ms,干扰,清除所有标志,不读
                {
                        R_L_count = 0;
                        F_L_start = 0;
                        F_H_start = 0;
                        F_rec_ok = 0;
                        R_rec_DATE = 0;
                        R_rec_countL = 0;
                        F_repeat_ok = 0;
                }
                if(F_H_first)
                {
                        F_H_first = 0;
                        if(F_L_start)
                        {
                                if(F_H_start)
                                {
                                        R_rec_countL++;                                //每变换一次电平计次一次
                                        R_rec_DATE<<=1;                        //从最高位开始读取
                                        if(R_rec_countL > 16)                                                //从第17位开始读取数据
                                        {
                                                if((R_H_count > 6)&&(R_H_count < 11))
                                                {
                                                        R_rec_DATE |= 0x01;                                //若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72ms左右,读为1,否则0
                                                }
                                                if(R_rec_countL >= 24)                                        //24位读完
                                                {
                                                        R_rec_countL = 0;
                                                        R_real_date = R_rec_DATE;
                                                        F_L_start = 0;
                                                        F_H_start = 0;
                                                        F_rec_ok = 1;                //数据读取完毕
                                                        R_rec_DATE = 0;
                                                }
                                        }
                                }
                                else
                                {
                                        if((R_H_count > 10)&&(R_H_count < 14))                        //2.4ms左右
                                        {
                                                R_repeat_count++;
                                                if(R_repeat_count > 1)
                                                {
                                                        F_repeat_ok = 1;        //重复码标志
                                                }
                                        }
                                        else if((R_H_count > 20)&&(R_H_count < 25))                        //高电平时间4.5ms左右
                                        {
                                                F_H_start = 1;                                                                                        //视为高电平引导码
                                                F_repeat_ok = 0;
                                                R_repeat_count = 0;
                                        }
                                        else
                                        {
                                                F_L_start = 0;
                                                F_repeat_ok = 0;
                                                R_repeat_count = 0;
                                        }
                                }
                        }
                        R_H_count = 0;
                }
        }
        if(PBIF)
        {
                PBIF = 0;                                                        //清中断标志
                PORTB=PORTB;
        }
}

网友A:
为什么是部分???  而不是全部?  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