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低功耗方案

楼主:
想用4000ma的锂电池坚持半个月的使用情况
除去使用时的电流,最大的问题是待机时电流有点大
情况如下:
电池(4.07V)升压到12V的电路,待机情况下0.126ma~1.9ma之间跳变
12V接到主控板后,主控板有个12V降压到5V的电路,待机情况下为16ma~19ma跳变
接上单片机后低功耗模式下电流变大不大(符合手册里的50ua左右的差别)
即,感觉电路就出在这两个升降压电路上
不知道该如何改进,电路图如下:①12V降压到5V的电路

②电池升压到12V的电路

初步的想法是,电池升压到5V,然后5V升压到12V的电路由单片机控制,这样是否可以省很多?
恳求各位帮我答疑解惑

网友A(2021-08-16):
1,不要用5V单片机,用低电压的单片机,现在2.6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很多,这样就可以不用12V转5VDC-DC了
2,升压IC的EN脚要用单片机控制,不需要12V电压的时候关闭升压IC,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可以用PMOS管控制升压IC,不用升压的时候直接关断升压IC电源
3,单片机不工作的时候,可以进入掉电模式,掉电模式电流一般是1uA左右,如果没有外部开关,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掉电计数器定时唤醒(STC单片机有这功能,别的单片机不知道)

网友B:
咋就又升压又降压的呢?多个香炉多个鬼,多个电路多耗电,假如DCDC的效率是90%两次之后就只有81%了,你4000mAH的电池就缩水成3200mAH了。。

网友C:
如果5V只是单片机用的话可以不要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是宽电压的(3.3-5.5V)

如你所说的12V不用的时候就关掉
所有DC-DC转压模组都是耗电大户

网友D:
单片机电源用3V;
升压到5V 12V的,电源要可控,需要的时候才打开。

网友E:
通过单芯片计算机启用和禁用降压/升压转换器应该可以节省大量电力。 例如,12V升压转换器XR2682目前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当所有负载都处于待机状态时,升压转换器本身可能会消耗大量功率。

网友F:
楼主啊  升压IC的 使能端是干嘛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咋就又升压又降压的呢?多个香炉多个鬼,多个电路多耗电,假如DCDC的效率是90%两次之后就只有81%了,你4000 ...

因为又有12V的负载,又有5V的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5V只是单片机用的话可以不要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是宽电压的(3.3-5.5V)

还有很多传感器也都是5V驱动的

网友H:
升压IC的使能脚用单片机的I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