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的一个汽车LIN通讯分享

楼主:
- #include"STC12C5408.H"
- typedef enum
- {
- Init,
- send_data,
- rece_data
- } LIN_SLAVE_state;
- LIN_SLAVE_state LIN_SLAVE = Init;
- typedef enum
- task1,
- task2
- } TASK_state;
- TASK_state TASK = Init;
- //定义数据类型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send_datas[]={0,0,0,0,0,0,0,0};
- uchar rece_datas[]={0,0,0,0,0,0,0,0};
- uchar code F_Rotation[4]={0x01,0x02,0x04,0x08};//正转表格
- uchar code B_Rotation[4]={0x08,0x04,0x02,0x01};//反转表格
- uchar code rotation[]={0x01,0x02,0x04,0x08};
- uchar num=8;
- uchar ID;
- uchar dianjistate;
- uchar dianjistate1;
- uchar start=0x00;
- #define AD_SPEED 0x60 //0110,0000 1 1 27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define b4800 0XFA
- #define b9600 0XFD
- void SetBaud(uchar baud)
- {
- TR1=0;
- TMOD|=0X20; 、//定时器方式2的自动重载功能,THX=TLX
- TH1=baud;
- TL1=baud;
- TR1=1; //定时器1动行控制位。启动定时器1
- }
- void UartSend(uchar byte)
- {
- REN=0; //禁止串口接收数据
- SCON=0X50;//SCON为串口控制寄存器 SM0 SM1=01为串口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 TI=0; //取消中断审请
- SBUF=byte;
- while(TI==0);//串行发送停止位的开始时,由内部硬件使TI置1,向CPU发出中断审请
- }
- uchar UartReceive()
- {
- uchar temp;
- SCON=0X50;
- RI=0; //接收中断标志,内部硬件置1,手动清零
- while(RI==0); //方式0串行接收第八位数据结束时,或在其他方式,串行接收停止位的中间时,由内部硬件使RI置1
- temp=SBUF;
- return temp;
- }
- void SendSynchBreak()
- {
- SetBaud(b4800);
- UartSend(0x80); //唤醒信号
- }
- void SendSynch()
- {
- SetBaud(b9600);
- UartSend(0x55);
- }
- void SendID(uchar ID_temp)
- {
- SetBaud(b9600);
- UartSend(ID_temp);
- }
- void SendData(uchar *datas,uchar n)
- {
- SetBaud(b9600);
- for(;n>0;n--)
- {
- UartSend(*datas);
- datas++;
- }
- }
- uchar check_sum;
- uchar checksum(uchar *chk8,uchar n)
- {
- uchar temp=0;
- for( ;n>0;n--)
- {
- temp=temp+*chk8;
- if(temp<*chk8)
- temp++;
- chk8++;
- }
- return(0xff-temp);
- }
- void SendChecksum(uchar checksum_temp)
- {
- SetBaud(b9600);
- UartSend(checksum_temp);
- }
- uchar ReceChecksum()
- {
- SetBaud(b9600);
- return UartReceive();
- }
- void ReceiveData(uchar *datas,uchar n)
- {
- SetBaud(b9600);
- for(;n>0;n--)
- {
- *datas=UartReceive();
- datas++;
- }
- }
- uchar JudgeLength(uchar id)
- {
- uchar len_temp;
- id &= 0x30;
- if(id == 0x00) len_temp = 2;
- if(id == 0x10) len_temp = 2;
- if(id == 0x20) len_temp = 4;
- if(id == 0x30) len_temp = 8;
- return len_temp;
- }
- //---------------------------------------------------------------------
-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 延时函数
- {
- uchar n;
- while(delay_time--)
- {
- n = 6000;
- while(--n);
- }
- }
- //---------------------------------------------------------------------
- //
- uchar get_AD_result(uchar channel)
- {
- ADC_DATA = 0;
-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 ADC_CONTR = AD_SPEED;
- ADC_CONTR = 0xE0; //1110,0000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 while (1) //等待A/D转换结束
- if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 break; }
- }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 return (ADC_DATA); //返回 A/D 10 位转换结果
- }
- uchar i,j;
- uchar templ,temph,IDH,IDL;
- bit task1_en,task2_en;
- void LIN(uchar ID_temp, uchar num_temp, bit send_or_rece);
- uchar cheakheader();
- void dianji();
- void delay1(uchar del);
- void dianji1(uchar c);
- void dianji2(uchar k);
- void judge();
- void dianjireset();
- void LIN_Init(void)
- {
-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
- }
- void TIME0_Init()
- {
- EA = 1; //允许CPU中断
- TMOD |= 0x0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 TH0 = (-50000)/256;
- TL0 = (-50000)%256; //设定时每隔50ms中断一次
- TR0 = 1;
- //---------------------------------------------------------------------
- void yanshi(unsigned char del)
- {
- unsigned char i;
- for(;del>0;del--)
- for(i=0;i<125;i++)
- {;}
- }
- void main()
- {
- TIME0_Init();
- while(1)
- {
- if(task1_en) //判断进入中断
- {
- if(cheakheader()==1)
- {
- uchar jiaoyan;
- ReceiveData(rece_datas,8);
- jiaoyan=ReceChecksum();
- send_datas[0]=rece_datas[0];
- LIN(0XD0, 8, 1);
- judge();
- send_datas[0]=rece_datas[0];
- LIN(0XD0, 8, 1);
- }
- task1_en = 0;
- }
- if(task2_en)
- {
- //LIN(0X20, 4, 0);
- //task2_en = 0;
- }
- }
- }
- void timeint0(void) interrupt 1
- TH0 = (-50000)/256;
- TL0 = (-50000)%256; //设定时每隔50ms中断一次
- switch(TASK) //TASK默认为 0
- case task1: //task1默认为0
- TASK = task2;
- task1_en = 1;
- task2_en = 0;
- break;
- case task2:
- TASK = task1;
- task1_en = 0;
- task2_en = 1;
- break;
- default:
- TASK = task1;
- task1_en = 0;
- task2_en = 0;
- break;
- }
- }
- void LIN(uchar ID_temp, uchar num_temp, bit send_or_rece)
- {
- ID = ID_temp;
- num = num_temp;
- if(send_or_rece)
- LIN_SLAVE = send_data; //1发送,0接收 ,此处为发送,send_data的值为1,所以LIN_SLAVE也为1
- else
- LIN_SLAVE = rece_data; //1发送,0接收 ,此处为接收,rece_data的值为2,所以LIN_SLAVE也为2
- SendSynchBreak(); //主机任务
- SendSynch();
- SendID(ID);
- switch(LIN_SLAVE) //从机任务,LIN_SLAVE的默认值为Init,即为0
- {
- case Init:
- LIN_SLAVE = Init;
- break;
- case send_data: //发送数据 ,1
- SendData(send_datas,num);
- check_sum=checksum(send_datas,num);
- SendChecksum(check_sum);
- LIN_SLAVE = Init;
- break;
- case rece_data: //接收数据 ,2
- //check_sum=ReceChecksum();
- // ReceiveData(rece_datas,num);
- // //check_sum = ReceChecksum();
- break;
- default :
- LIN_SLAVE = Init;
- break;
- }
- }
- //识别起始间隔,同步间隔,ID号
- uchar cheakheader()
- { uchar header,idhao;
- while(1)
- {
- SetBaud(b9600);
- header= UartReceive();
- if(header==0x55)
- {
- SetBaud(b9600);
- idhao=UartReceive();
- if(idhao==0xF0)
- break;
- }
- }
- return(1);
- }
- // 逆转
- void dianji1(uchar c)
- {
- unsigned char b,d,h;
- for(h=0;h<c;h++)
- {
- for (b=0;b<15;b++)
- {
- for (d=0;d<4;d++)
- {
- P2 = B_Rotation[d];
- yanshi(50);
- }
- }
- }
- }
- //顺转
- void dianji2(uchar k)
- {
- unsigned char b,g,d;
- for(g=0;g<k;g++)
- {
- for (b=0;b<15;b++)
- {
- for (d=0;d<4;d++)
- {
- P2 = F_Rotation[d];
- yanshi(50);
- }
- }
- }
- }
- void judge()
- {
- while(start!=0x00)
- {
- dianjistate = rece_datas[0];
- if((dianjistate1<=0x20 && dianjistate1>=0x00)==1)//0x20---0x0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2(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2(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2(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2(5);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6);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40 && dianjistate1>0x20)==1)//0x40--0x2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2(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2(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2(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5);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60&&dianjistate1>0x40)==1)//0x60--0x4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2(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2(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80 && dianjistate1>0x60)==1)//0x80--0x6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1(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2(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A0 && dianjistate1>0x80)==1)//0xA0--0x8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1(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1(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C0 && dianjistate1>0xA0)==1)//0xC0--0xA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5);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1(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1(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1(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2(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lse if((dianjistate1<=0xFF && dianjistate1>0xC0)==1)//0xFF--0xC0
- {
- if((dianjistate<=0x20 &&dianjistate>=0x00)==1)
- {
- dianji1(6);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40 &&dianjistate>0x20)==1)
- {
- dianji1(5);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60 &&dianjistate>0x40)==1)
- {
- dianji1(4);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dianjistate>0x60)==1)
- {
- dianji1(3);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A0 &&dianjistate>0x80)==1)
- {
- dianji1(2);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dianjistate>0xA0)==1)
- {
- dianji1(1);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else if((dianjistate<=0xFF &&dianjistate>0xC0)==1)
- {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break;
- }
- }
- }//end for while(start != 0x00)
- if(start==0x00)
- {
- //dianjireset();
- dianjistate1=rece_datas[0];
- start=0xFF;
- }
- }
- void dianjireset()
- {
- dianjistate = rece_datas[0];
- if(dianjistate>=0x00 && dianjistate<=0x40)
- {
- dianji2(1);
- dianji2(1);
- }
- else if (dianjistate>0x40 && dianjistate<=0x80)
- dianji2(1);
- else if(dianjistate>0x80 && dianjistate<=0xC0)
- dianji1(1);
- else if(dianjistate>0xC0 && dianjistate<=0xFF)
- {
- dianji1(1);
- dianji1(1);
- }
- else
- {;}

以上2个文件下载:
lin从机源代码(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