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RC单片机制作RFID门禁系统调试问题

楼主:
本次项目,是计划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门禁系统,主控MCU为STC89C52RC,外设有射频模块RFID-RC522,语音播报模块JQ8900,蜂鸣器,舵机MG964R。串口打印调,各个模块代码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只差最后一步将MG946R舵机结合没有解决。并不是舵机驱动代码的问题,因为驱动代码已经经过调试无误。

问题描述:工程文件中舵机部分不工作,舵机我是用定时器来写的。模块代码已验证无误,但是我将RC-522的驱动代码加入这个模块代码中去,哪怕不加rc-522的头文件,不调用RC522的功能函数,只要工程里有rc-522的代码定时器就运行不了,舵机无反应,去掉rc-522c文件后,舵机又能驱动了,想问问各位遇见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2021-08-16):
要具体看你的代码及资源的利用情况才可查出问题

网友B:
变数区(Ram)溢出了?
STC89C52RC:
Code:8k        Ram:512(data:128 idata:128 xdata:256)        EEProm:5k        Addr:0x2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数区(Ram)溢出了?
STC89C52RC:
Code:8k        Ram:512(data:128 idata:128 xdata:256)        EEProm:5k        Addr:0x20 ...

xdata只有256吗  这里编译玩是33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看你的代码及资源的利用情况才可查出问题

文件上传了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