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电流好小

楼主(2021-08-16):
51单片机高电平输出电流好小,npn三极管无法饱和导通,还得加上拉电阻。有没有小功率场管4.5v能饱和导通的。或还有其它办法增强输出电流吗

网友A:
请配置I/O口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B:
要么将 IO 配置为推挽输出,要么再增加一层 NPN 晶体管驱动器来驱动目标 NPN 晶体管输出。

网友C:
对于51系列单片机的输出最好用低电平驱动,一是安全,二是驱动能力强。

网友D:
AO3400/AO3401 是小功率的

网友E:
加一级吧。三极管推mos

网友F:
似乎不少类似提问显示出没有电子电路基础知识,有电子电路基础知识不会提出这样问题,没有电子电路基础知识设计出来的蛋骗鸡电路也是千奇百怪的不成体统,其实蛋骗鸡驱动已经足够了,若驱动大电流三极管可用一小一大组成的大林顿电路实现.

网友G:
你是没开启推挽输出,别告诉我你好在用老古董AT系列,那确实不能推挽

网友H:
要么将 IO 配置为推挽输出,或者可以用驱动芯片进行电流的放大驱动(74LS24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没开启推挽输出,别告诉我你好在用老古董AT系列,那确实不能推挽

stc89c52rc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是没开启推挽输出,别告诉我你好在用老古董AT系列,那确实不能推挽

AT系列支持的寄存器只有 reg51.h 里面的那些,其余sfr定义的都不支持,所以现在国内几乎都没人用。

网友I:
如果你只是开和关,强推挽模式还得加限流电阻的,小功率场管导通和关断是不需要什么电流的,我用都是不用设置,也不用上拉电阻,直接高电平就可以驱动的
但是,如果PWM,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是要电流才能驱动的,不知道你那个MOS管的频率特性,不好说,强推挽模式试一下,不行的话,还得加驱动

网友J:
有很多缓冲芯片,还有三八译码器,可以接一个复合管做缓冲。要记住CPU只是一个大脑运算的地方,很脆弱的。出力的地方要加手和脚,这样的想法很容易烧坏单片机IO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只是开和关,强推挽模式还得加限流电阻的,小功率场管导通和关断是不需要什么电流的,我用都是不用设置, ...

请问你用的小功率场管什么型号。单片机那点电流其实NPN管也能导通,但是无法饱和导通,12V电压上300ma的负载掉了4V电压,主要是压降有点大。

网友K:
IO驱动NPN,再驱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K:
IO驱动NPN,再驱动MOS。

这样太复杂了,元件越多越容易出问题。那还不如达林顿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小功率场管什么型号。单片机那点电流其实NPN管也能导通,但是无法饱和导通,12V电压上300ma的 ...

1,单片机如果要控制高电压的电源,一般是像NPN一样的在负极控制,要用N沟道MOS管,用AO3400,这管子最大电流5.8A
2,如果是一定要在正极控制,就要用一个N沟道去控制P沟道,N沟道用AO3400(也可以是用三极管8050),P沟道用AO3401,不能直接用低电平控制,单片机会烧坏
这两个管子不贵,马云家一毛多一个,比8050和8550这种好用太多了

网友L:
可用一小一大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大林顿电路实现驱动大电流

网友M:
单片机IO口正常情况下驱动的电流才达到30多ma,用户可以选择简单的三极管扩流,或是采用mos管

网友N:
89C52没有推挽, 但是,有开漏啊, 你要驱动12V的话, NPN你觉得不行, 直接 通过开漏的P0口,470K上拉到12V , 10K拉到PNP的基极,PNP驱动,你觉得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