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控制8255无法读写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P0口接8255的D0~D7口,为什么无法读写8255?是程序那里出问题了吗,求大佬指点。

网友A(2021-08-17):
8255和8155不同,内部没有地址锁存器,需要外加一片373或573之类的地址锁存器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STC89C52 P0 port需加提升電阻;確保HI>ˋ4V以上;有安裝了嗎?
P0~P7每支pin均要安裝4.7K ~ 10K電阻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