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STC8H1K08单片机烧录的一些问题

楼主:
小白一枚,最近想做一个简单的串口通信,于是选了STC8H1K08这款芯片。用的CH340 USB转串口模块与单片机相连接,GND-GND;TXD--RXD;RXD--TXD;但是在给它烧录程序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单片机与CH340连接好后,将CH340模块插上电脑USB端口,单片机此时没有供电; 用ISP点击下载后,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因为这款芯片内置晶振和复位电路,就没有额外添加。  通过检查后发现,只要CH340模块插上电脑,MCU的VCC端就开始有了4.3V左右的电压(单片机此时没有5V电源供电)。
这样就造成MCU无法冷启动,从而无法烧录程序了。
不知道我这样想的是否正确,如果是的话,那怎么才能将MCU冷启动? 为啥TXD RXD端有电压,会导致MCU的VCC端有电压,难道它们内部是通的吗?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2021-08-17):
当然会了,USB芯片会通过串给你目标芯片供电。STC的官方说明中已经有解释并给出了解决办法。

网友B:
2楼正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需要把地线和+5v都不接,ISP点击下载后,同时接上+5v和gnd可以下载的,我试过的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刚买了两片8脚的STC8G1K08回来实验,我的理解是烧录程序必须VCC和GND加串口都接通才可以烧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我以为这玩意会因为芯片荒而涨价呢,没想到竟然还降价了
9.7元,STC自动下载器,可以直接当串口通讯连接使用,实际上就是CH340

网友E:
其实给stc不需要晶振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很简单,我都是将340的4条线接到单片机的对应口,选择好程序文件,按下载/编程就可以了。如果是调试程序,就勾选“当目标文件变化时自动装载并发送下载命令”,这样在keil中保存修改并且编译后,stc-isp就自动下载了。完全不存在先...再...的操作,也就不需要加什么开关。这样调试程序的效率非常高。反倒是开发板的操作非常麻烦,反复的断电加电,都担心那个开关过早坏掉。我用的多种stc单片机都是这么做的。用的下载器与5#的一模一样。

网友F:
断地线,点刷机,接地线,OK。

网友G: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需要把地线和+5v都不接,ISP点击下载后,同时接上+5v和gnd可以下载的,我试 ...

感谢大佬,过会去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了,USB芯片会通过串给你目标芯片供电。STC的官方说明中已经有解释并给出了解决办法。

谢谢大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给stc不需要晶振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很简单,我都是将340的4条线接到单片机的对应口,选择好程序文件,按 ...

感谢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给stc不需要晶振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很简单,我都是将340的4条线接到单片机的对应口,选择好程序文件,按 ...

那这样的话是如何才能冷启动    硬件电路的话需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你需要把地线和+5v都不接,ISP点击下载后,同时接上+5v和gnd可以下载的,我试 ...

感谢  这样果然成功了 。。。。。  为啥会这个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刚买了两片8脚的STC8G1K08回来实验,我的理解是烧录程序必须VCC和GND加串口都接通才可以烧录 ...

如果都接的话,你这边烧录成功了吗? 我现在按照2楼教的方法,确实可以烧录程序了

网友E:
下载程序不需要冷启动,stc-isp也是这么设计的,否则“自动装载并发送下载命令”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感谢  这样果然成功了 。。。。。  为啥会这个样子

因为接了地,对片机会通过串口取电,那么,你再接VCC也不算冷启动了。断了地串口没有了对地压差,单片机就取不到电了,然后再练上冷启动就成功了。

网友I(2022-12-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5V不能烧录,用3.3V就能烧录,可惜我的电路板外设都是5V的,暂时只能在烧录器上装个转换开关,烧录时转到3.3V,烧录好后再转回5V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5V不能烧录,用3.3V就能烧录,可惜我的电路板外设都是5V的,暂时只能在烧录器上装个转换 ...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下载器USB输入这里没有电源滤波,导致电源不稳定,只要拆开下载器,在USB输入的5V电源这里焊一个106贴片电容就解决了,无论是插电脑后面的USB座还是插机箱前置USB座或者是主板引出来的USB接口都能正常下载了

网友J(2023-08-26):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刚买了两片8脚的STC8G1K08回来实验,我的理解是烧录程序必须VCC和GND加串口都接通才可以烧录 ...

请问你烧录成功了吗?我用串口烧录不进去,我的烧录过程也是和你的说的一样。我的是stc8g1k08a插件式DIP8。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果都接的话,你这边烧录成功了吗? 我现在按照2楼教的方法,确实可以烧录程序了

好吧是我搞反了,可以正常烧录

网友K:
电流倒灌了,按沙发的图,P3.0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消除。

网友L:
学到了 ,上面的办法都 很好

网友M(2025-04-29):
我也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同样的单片机,p30,p31通上烧写器,单片机就得电了,我是这样的,单片机
正电源接上,烧写接口都接上,唯独单片机负电源断开,按下编程按钮后再把单片机接上负电源就ok了

网友N:
这个STC的串口烧录对于新手确实容易出问题,原因就是TX需要加二极管

网友O:
你可以试一下拔了地线烧录之后再插上去

网友P(2026-02-01):
还是冷热启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