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整形电路输出不对啊?

楼主(2021-08-17):
(图片)

网友A:
比较器比较电压不能是地,不知你要怎么整形。

网友B:
输入信号太小了,比失调电压1~7mV还要微弱。

网友C:
信号跟0V的GND比较?
芯片没接负电源,输入引脚为负时,可能不能正确工作哦。

网友D:
你是输入,不在+-VS的中心点。
输入与-VS已等电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