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的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21-08-17):
级联怎么编程,我这推送过去都还是8个一组同时独立运行,。怎么让3个595一起执行1个595的指令。同图中这样的效果,程序该怎么修改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define  nop() _nop_()

sbit shcp =P2^0;
sbit ds =P2^1;
sbit stcp =P2^2;

void led595(unsigned int date);
unsigned char i,j,z,k;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for(j=8;j>0;j--)
                                 for(i=0;i<j;i++)
            {
                                                        led595(0x01<<i);
                                      delayxms(200);}
                              }

}

void led595(unsigned int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k<8;k++)
   {
     if((date<<k)&0x8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网友A:
void led595(long date);
unsigned char i,j,z,k;
long temp;//<<<<<<<<<<<<<<<<<<<<<<<<<<<<<<<<<<<<<<<<<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temp=0;
        for(j=24; j>0; j--)//<<<<<<<<<<<<<<<<<<<<<<<<<<<<<<<<<<<<<<<<<
                                {
            for(i=0; i<j; i++)
            {
                led595(temp | (long)1<<i);//<<<<<<<<<<<<<<<<<<<<<<<<<<<<<<<<<<<<<<<<<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delayxms</span>(50);
            }temp |= (long)1<<(i-1);//<<<<<<<<<<<<<<<<<<<<<<<<<<<<<<<<<<<<<<<<<
                                }
    }

}

void led595(long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 k<24; k++)//<<<<<<<<<<<<<<<<<<<<<<<<<<<<<<<<<<<<<<<<<
    {
        if((date<<k)&0x0080000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define  nop() _nop_()

sbit shcp =P2^0;
sbit ds   =P2^1;
sbit stcp =P2^2;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c)   //误差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199;b>0;b--){
                        for(a=1;a>0;a--);
                }
        }
}

void led595(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i,j,z,k;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long dat=1;
        while(1)
        {
                for(j=24;j>0;j--)
                //for(i=0;i<j;i++)
                {
                        led595(dat/65536);
                        led595(dat/256);
                        led595(dat%256);
                        delayxms(200);
                   dat<<=1;
                }
                dat=1;
        }

}

void led595(unsigned char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k<8;k++)
        {
                if((date<<k)&0x8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网友C(2021-09-16):
简单来讲, 你已经知道  每  发完1位 数据, 就要  shcp  时钟线摆动一次, 发完1个字节,8位数据后,STCP 锁止口摆动一次。
所以,同理,3个级连的话, SHCP 照常工作,但是 STCP 要等到 3个字节 24 位数据全都发送完后 摆动一次。
换句话说,这24个口连的 LED灯 无论你要改变哪个状态,你都要 发 3个字节数据,即使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个字节也要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