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TFTLCD模块触摸屏+蓝牙串口控制模块化程序(通过FSMC驱动,FSMC_...

楼主(2021-08-17):
stm32f103单片机驱动4.3寸触摸屏(含松手检测),加入蓝牙控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anYa.h"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C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0[60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1[60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2[60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3[600];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4[600];

extern u8 receive_data[10];
extern u8 ChuLi_data[10];

//显示按键函数
void Lcd_XianShi_AnJian(void)
{
         u8 i;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BLUE,i);//画圆
  LCD_DrawRectangle(210, 250, 410, 350);                        //画矩形
        LCD_Fill(210, 250, 410, 350,BROWN);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260,300,200,24,24,"曲线");

//        for(i=0;i<50;i++)LCD_Circle(100,600,BLUE,i);//画圆
//  LCD_DrawRectangle(210, 550, 410, 650);                        //画矩形
//        LCD_Fill(210, 550, 410,650,BROWN);                                        //填充指定颜色
//        LCD_ShowString(260,600,200,24,24,"公司");

  LCD_DrawRectangle(0, 740, 80, 80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对角线
        LCD_Fill(0, 740, 80, 800,BROWN);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15,760,200,24,24,"按键1");        //按键1

  LCD_DrawRectangle(100, 740, 180, 80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LCD_Fill(100, 740, 180, 800,RED);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115,760,200,24,24,"按键2");        //按键2

  LCD_DrawRectangle(200, 740, 280, 80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LCD_Fill(200, 740, 280, 800,GREEN);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215,760,200,24,24,"按键3");        //按键3

  LCD_DrawRectangle(300, 740, 380, 80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LCD_Fill(300, 740, 380, 800,BLUE);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315,760,200,24,24,"按键4");        //按键4

  LCD_DrawRectangle(400, 740, 480, 80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LCD_Fill(400, 740, 480, 800,GRED);                                        //填充指定颜色
        LCD_ShowString(415,760,200,24,24,"按键5");        //按键5

    LCD_Draw_Picture(0,0,80,60,(u8 *)gImage_0);
                LCD_Draw_Picture(80,0,160,60,(u8 *)gImage_1);
                LCD_Draw_Picture(160,0,240,60,(u8 *)gImage_2);
                LCD_Draw_Picture(240,0,320,60,(u8 *)gImage_3);
                LCD_Draw_Picture(320,0,400,60,(u8 *)gImage_4);

}

void LanYa_ShuJu_XianShi(u8 *receive_data,u8 *ChuLi_data)
{
         u8 Data[400];
          sprintf(Data,"蓝牙接收数据:%s",receive_data);
          LCD_ShowString(10,100,300,24,24,(u8 *)&Data);        //

          sprintf(Data,"蓝牙接收命令:%s",ChuLi_data);
          LCD_ShowString(10,130,300,24,24,(u8 *)&Data);        //
}

//此函数显示波形框
void XinShi_Boxing_Kuang(void)
{
        u16 x,y;
        LCD_ShowString(15,590,200,24,24,"Y");
        LCD_ShowString(10,620,200,24,24,"轴");
        LCD_ShowString(50,655,200,24,24,"X");
        LCD_ShowString(80,655,200,24,24,"轴");

        LCD_DrawRectangle(50, 400, 480, 650);                        //画矩形,(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LCD_Fill(50, 400, 480, 650,BLACK);                                        //填充指定颜色
        for(x=50;x<480;x++)
        {
                for(y=400;y<650;y++)
                {
                        if((x%50==0) && (y%50==0))
                        {
                                        LCD_Fast_DrawPoint(x,y,WHITE);                                                                //快速画点
                        }
                }
        }

}

//显示波形
void BoXing_XianShi(void)
{
        u16 x,y,T=10;
        for(x=50;x<480;x++)
        {
                     y=650-T*sin(T*x);
                                LCD_Fast_DrawPoint(x,y,YELLOW);                                                                //快速画点
        delay_ms(20);
        }
}

//电容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ctp_test1(void)
{
        u8 t=0;
        u8 i=0;
  u8 l0,l1;
//        u8 L1_flag=0,L2_flag=0;
         u16 lastpos[5][2];                //记录最后一次的数据
        while(1)
        {

                LanYa_ShuJu_XianShi(receive_data,ChuLi_data);

                tp_dev.scan(0);
                for(t=0;t<CT_MAX_TOUCH;t++)
                {
                        if((tp_dev.sta)&(1<<t))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
                                {
                                        if(lastpos[t][0]==0XFFFF)
                                        {
                                                lastpos[t][0] = tp_dev.x[t];
                                                lastpos[t][1] = tp_dev.y[t];
                                        }
                                        //=========按键操作========
                                        if((tp_dev.x[t]>210)&&(tp_dev.x[t]<410)){

                                                        if((tp_dev.y[t]>250)&&(tp_dev.y[t]<350)){//在按键LED1的坐标范围内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else if((tp_dev.y[t]>550)&&(tp_dev.y[t]<650)){//在按键LED2的坐标范围内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1=~l1;
                                                                        if(l1)
                                                                                for(i=0;i<50;i++)LCD_Circle(100,600,RED,i);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600,GREEN,i);
                                                        }

                                        }
                                        if((tp_dev.y[t]>760)&&(tp_dev.y[t]<800)){
                                                if((tp_dev.x[t]>0)&&(tp_dev.x[t]<80)){  //按键1检测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else if((tp_dev.x[t]>100)&&(tp_dev.x[t]<180)){                     //按键2检测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else if((tp_dev.x[t]>200)&&(tp_dev.x[t]<280)){                     //按键3检测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else if((tp_dev.x[t]>300)&&(tp_dev.x[t]<380)){                     //按键4检测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else if((tp_dev.x[t]>400)&&(tp_dev.x[t]<480)){                     //按键5检测
                                                        while(tp_dev.sta&TP_PRES_DOWN)      //松手检测
                                                        {
                                                                tp_dev.scan(0);
                                                        }

                                                        l0=~l0;
                                                        if(l0)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RED,i);                                        //画圆
                                                        else
                                                                for(i=0;i<50;i++)LCD_Circle(100,300,GREEN,i);                                        //画圆
                                                }

                                        }
                                }
                        }else lastpos[t][0]=0XFFFF;
                }

                delay_ms(5);i++;
                if(i%20==0)LED0=!LED0;
        }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3_Init(960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XianShi_AnJian();
        XinShi_Boxing_Kuang();
//        BoXing_XianShi();      //显示正弦波

        if(tp_dev.touchtype&0X80)ctp_test1();        //电容屏测试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楼主:
这是一个模块化程序,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