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LCD段码液晶驱动HT1621 源程序

楼主(2021-08-1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LED
#define uchar_code unsigned char code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sbit HT1621_WR = P3^1;
sbit HT1621_DAT = P3^0;
sbit HT1621_CS  = P3^2;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1[32]=
{
0xA,0xF,//0
0xA,0x0,//1
0xC,0xB,//2
0xE,0x9,//3
0xE,0x4,//4
0x6,0xD,//5
0x6,0xF,//6
0xA,0x8,//7
0xE,0xF,//8
0xE,0xD //9
};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全显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1[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清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2[16]={
                         0x99,0x99,0xA5,0xA5,0xAD,0xBD,0xB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3[16]={
                         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3
                                         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0xF0,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4[16]={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4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

xdata unsigned char  Disp_Tab5[16]={
                         0x66,0x66,0x5A,0x5A,0x47,0xD7,0xD0,0x00,//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函数名称:延时函数
功能描述: HT1621延时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
********************************************************/

//delay us
void Delay(uint us)  //5,7,9
{
        while(--us);
}

//delay ms
void DelayMS(uint iMs)
{
        u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Delay(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_Data
功能描述: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cnt;i++)
        {
                HT1621_WR=0;
                _Nop();
                HT1621_DAT=Data&0x80;
                _Nop();
                HT1621_WR=1;
                _Nop();
                Data<<=1;
        }
}

void Ht1621Wr_Data00(uchar Data)
{
        uchar i;
        for (i=0;i<8;i++)
        {
                HT1621_WR=0;
                _Nop();
                HT1621_DAT=Data&0x80;
                _Nop();
                HT1621_WR=1;
                _Nop();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HT1621_CS=0;
        _Nop();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p为连续写入数据指针,
          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cnt;i++)
        {
                Ht1621Wr_Data(*p,8);        //写入数据
                p++;
        }
        HT1621_CS=1;
        _Nop();
}

void Ht1621WrAllData00(uchar Addr,uchar p)
{
        uchar i;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32;i++)
        {
        Ht1621Wr_Data00(p);        //写入数据
        }
        HT1621_CS=1;
        _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CY
版        本:1.0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1;
        HT1621_WR=1;
        HT1621_DAT=1;
        DelayMS(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Ht1621WrCmd(0x80);
}

/********************************************************
函数名称:void Disp_M(unsigned char cnt)
功能描述: 电机振动强度显示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nt振动强度
返回说明:无
说        明:振动强度相关地址0,1,11
********************************************************/

void Disp_M(unsigned char cnt)
{
        switch(cnt)
        {
                case 0: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0xC0;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B0;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1:
                        Disp_Tab1[12] = Disp_Tab1[12]&0x00|0x60;
                        Disp_Tab1[13] = Disp_Tab1[13]&0x00|0xD0;
                        Ht1621WrOneData(12,Disp_Tab1[12]);
                        Ht1621WrOneData(13,Disp_Tab1[13]);
                        break;

                case 2: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c;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3: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e;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4: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f;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5: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0x01;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f;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6: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0x03;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f;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7: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0x07;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f;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case 8:
                        Disp_Tab1[10] = Disp_Tab1[10]&0x00|0x0f;
                        Disp_Tab1[11] = Disp_Tab1[11]&0x00|0x0f;
                        Ht1621WrOneData(10,Disp_Tab1[10]);
                        Ht1621WrOneData(11,Disp_Tab1[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_O(unsigned char cnt,bit s)
功能描述: 输出强度显示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cnt输出端口,S为输出强度0为弱,1为强
返回说明:无
说        明:振动强度相关地址0,1,2,3
********************************************************/

void Disp_O(unsigned char cnt,bit s)
{
        switch(cnt)
        {
                case 1:
                        if(s==0)
                        {
                                Disp_Tab1[0]  = Disp_Tab1[0]&0x03|0x08;
                                Ht1621WrOneData(0,Disp_Tab1[0]);
                        }
                        else
                        {
                                Disp_Tab1[0]  = Disp_Tab1[0]&0x03|0x0c;
                                Ht1621WrOneData(0,Disp_Tab1[0]);
                        }
                        break;
                case 2:
                        if(s==0)
                        {
                                Disp_Tab1[1]  = Disp_Tab1[1]&0x03|0x08;
                                Ht1621WrOneData(1,Disp_Tab1[1]);
                        }
                        else
                        {
                                Disp_Tab1[1]  = Disp_Tab1[1]&0x03|0x0c;
                                Ht1621WrOneData(1,Disp_Tab1[1]);
                        }
                        break;
                case 3:
                        if(s==0)
                        {
                                Disp_Tab1[2]  = Disp_Tab1[2]&0x03|0x08;
                                Ht1621WrOneData(2,Disp_Tab1[2]);
                        }
                        else
                        {
                                Disp_Tab1[2]  = Disp_Tab1[2]&0x03|0x0c;
                                Ht1621WrOneData(2,Disp_Tab1[2]);
                        }
                        break;
                case 4:
                        if(s==0)
                        {
                                Disp_Tab1[3]  = Disp_Tab1[3]&0x03|0x08;
                                Ht1621WrOneData(3,Disp_Tab1[3]);
                        }
                        else
                        {
                                Disp_Tab1[3]  = Disp_Tab1[3]&0x03|0x0c;
                                Ht1621WrOneData(3,Disp_Tab1[3]);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_R(bit R)
功能描述: 运行停止显示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R为运行停止,1运行,0停止
返回说明:无
说        明:振动强度相关地址4,8
********************************************************/

void Disp_R(bit R)
{
        unsigned char i,j;
        if(R==0)
        {
                Disp_Tab1[4] = Disp_Tab1[4]|0x07;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
                Ht1621WrOneData(4,Disp_Tab1[4]);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
        else
        {
                j=0x04;
                for(i=0;i<3;i++)
                {
                        Disp_Tab1[4] = Disp_Tab1[4]&0x08|j;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e;
                        Ht1621WrOneData(4,Disp_Tab1[4]);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DelayMS(25);
                        j>>=1;
                }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_B(unsigned char p)
功能描述: 电池百分比显示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P为显示百分比,每格表示25%
返回说明:无
说        明:振动强度相关地址5
********************************************************/

void Disp_B(unsigned char p)
{
        switch(p)
        {
                case 1:
                        Disp_Tab1[5] = Disp_Tab1[5]&0x00|0x04;
                        Ht1621WrOneData(5,Disp_Tab1[5]);
                        break;
                case 2:
                        Disp_Tab1[5] = Disp_Tab1[5]&0x00|0x06;
                        Ht1621WrOneData(5,Disp_Tab1[5]);
                        break;
                case 3:
                        Disp_Tab1[5] = Disp_Tab1[5]&0x00|0x07;
                        Ht1621WrOneData(5,Disp_Tab1[5]);
                        break;
                case 4:
                        Disp_Tab1[5] = Disp_Tab1[5]&0x00|0x0f;
                        Ht1621WrOneData(5,Disp_Tab1[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_N(bit b,unsigned char num)
功能描述: 显示数值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b为位数,1为十,0为个位,num为需要显示的数字
返回说明:无
说        明:振动强度相关地址6,7,8,9
********************************************************/

void Disp_N(bit b,unsigned 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0: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e;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b;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e;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b;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1: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6;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0;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6;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0;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2: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c;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7;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c;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7;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3: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e;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5;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e;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5;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4: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6;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c;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6;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c;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5: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a;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d;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a;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d;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6: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a;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f;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a;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f;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7: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e;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0;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e;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0;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8: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e;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f;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e;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f;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9: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e;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d;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e;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d;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case 10:
                        if(b==0)
                        {
                                Disp_Tab1[6] = Disp_Tab1[6]&0x00|0x08;
                                Disp_Tab1[7] = Disp_Tab1[7]&0x00|0x0e;
                                Ht1621WrOneData(6,Disp_Tab1[6]);
                                Ht1621WrOneData(7,Disp_Tab1[7]);
                        }
                        else
                        {
                                Disp_Tab1[8]  = Disp_Tab1[8]&0x01|0x08;
                                Disp_Tab1[9]  = Disp_Tab1[9]&0x00|0x0e;
                                Ht1621WrOneData(8,Disp_Tab1[8]);
                                Ht1621WrOneData(9,Disp_Tab1[9]);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i,j,t;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elayMS(5); //延时一段时间

// while(1){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1,16);//清屏
DelayMS(2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16); //全显
DelayMS(3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2,16); //显示2
DelayMS(3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3,16); //显示3
DelayMS(3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4,16); //显示4
DelayMS(3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5,16); //显示5
DelayMS(300);

Ht1621WrAllData(0,Disp_Tab1,16);//清屏
DelayMS(300);
/*
        Disp_M();
                DelayMS(500);

                Disp_O();
                DelayMS(500);

                Disp_R();
                DelayMS(500);

                Disp_B();
                DelayMS(500);
*/
                Disp_N();
                DelayMS(500);

/*
               for (i=0;i<25;i++)
                    {
                     t=0x01;
                     for (j=0;j<4;j++)
                          {
                           Ht1621WrOneData(i,t);
                           t<<=1;
                           t++;
                           DelayMS(50);
                          }

                     }
*/

}

网友A(2022-04-05):
把液晶资料发出来就完整了

网友B(2023-03-31):
支持  HT1623芯片不?

网友C(2023-11-10):
  测试可用!!!

网友D(2024-03-26):
大神,我觉得很牛逼,拷贝下来慢慢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