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温箱如何实现温度按指定速率升温?

楼主(2021-08-17):
我们要做一个温箱,常规PID可以实现定温控制,但现在的要求温度要按指定速率升温,从每分钟1度到每分钟30度可调,精度1度,请问有何方法实现?

网友A:
首先同意二楼的说法,需要在外面加一个环。以下说明具体实现方式,首先pid控制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不然无法实现控制,既然贴主已经实现了pid的定温控制,那么就需要再加一个环路作为pid目标值的输入,而这个环路的控制机制按照贴主所述是以时间来控制的,可以写一个函数入参为时间和温度(最好加上限幅,温度不能无限制上升或者加热的时间限制)然后在函数中按照时间将指定上升的温度进行细分再作为pid的目标值进行控制。

网友B:
温控外面再套一个环。 把变化速率作为调节量就行了。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管,用单片机输出pwm调节占空比控制加热速率,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在定温控制的基础上,把给定温度按指定速率升温。

网友E:
把更新时间之间的温度差作为PV
然后计算升温速率作为SV
如升温速率每分钟1度,更新时间5秒
SV就等于0.2度每5秒

楼主:
PID做定温控制时候都有超调和回调的过程,这样的PID加一个环能保证升温的控制精度么? 有大佬做过实际项目么?

网友F:
一样做,只需要增加:将目标给定值按要求爬升即可。
余下的就是PID的参数是否适应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