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74HC595串联的问题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三个74HC595串联,用led595_0()输送个第一个595,为啥后面两个会跟第一个595同步运行呢。
用led595_1().led595_2()分别输送给第二个第三个595都能单独控制。只有第一个运行时后面的都是同步运行,这是为什么?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define  nop() _nop_()
#include "hc595.h"

sbit shcp =P2^0;
sbit ds =P2^1;
sbit stcp =P2^2;

void led595_0(unsigned int date);
void led595_1(unsigned int date);
void led595_2(unsigned int date);
unsigned char i,j,z,k,a;
void main()                    //主函数
{

                                 for(i=0;i<8;i++)
                                                        {led595_1(0x80>>i);delayxms(200);}

}

void led595_0(unsigned int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k<8;k++)
   {
     if((date<<k)&0x8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void led595_1(unsigned int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k<16;k++)
   {
     if((date<<k)&0x8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void led595_2(unsigned int date) //往595输送数据函数
{
  for(k=0;k<24;k++)
   {
     if((date<<k)&0x80)
                        ds=1;
     else
                        ds=0;
      shcp=0;
      nop();
      nop();
      shcp=1;
   }
            stcp=0;
      nop();
      nop();
      stcp=1;
}

网友A(2021-08-17):
因为你的SHCP和STCP脚是共用的啊
你要弄清楚595各脚的功能

网友B:
如果之前示例不甚了解,再做一个示例,我这个示例只做了2片级联效果是第一片逐个流水到8后第二片开始流水即第二片是第一片逢8进一的效果
void main()
{//缘由http://www.51hei.com/bbs/dpj-211401-1.html
        unsigned char wei=0,Xd=0,Sw=0x01;
        unsigned int Ys=47474,Lx=0,ls=0x01;

        while(1)
        {
                if(!--Ys)
                {
                        mr=0;
                        mr=1;
                        QuDong595(DuLiAnJian[wei]);QuDong595(DuLiAnJian[Xd]);
                        if(++Xd>8){Xd=0;if(++wei>8)wei=0;}
                        SJG=~SJG;
                        Ys=47474;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SHCP和STCP脚是共用的啊
你要弄清楚595各脚的功能

那在多个595串联的情况下,第一个是否也可以同后面的595一样单独控制其一个呢。就是让后面的595不同步第一个595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在多个595串联的情况下,第一个是否也可以同后面的595一样单独控制其一个呢。就是让后面的595不同步第 ...

不能直接控制,只能间接,因为他们是串联的
如果想单独控制,可把他们的SH和DS各自并联
然后分开三只脚去控制ST脚

网友D:
看来你需要先弄清楚595原理,仔细读一下595的手册吧。

网友B:
不同算法实现不同流水灯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控制,只能间接,因为他们是串联的
如果想单独控制,可把他们的SH和DS各自并联
然后分开三只 ...

一开始是第一个595运行,另外两个也同步第一个595的程序。我只想让输送给第一个595运行的时候后面两个595不动就行。现在重写了输出函数搞定了

网友B:
假如说级联不止3级而是更多如4级7级?用2级代码思路如法炮制,控制多少级随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说级联不止3级而是更多如4级7级?用2级代码思路如法炮制,控制多少级随意.

两个595,我用0xfffe,3个用0xfffffe,4个用0xfffffffe.好像再多级联的话无法用这方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