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最下面一排板层调没了,怎样调出来?

楼主(2021-08-17):
AD17最下面一排板层调没了,怎样调出来

网友A:
快捷键L 可以选择哪些要隐藏,也可以按你图片左边的LS

网友B:
按L键,要显示的层打√就可以了

网友C:
英文输入法下按L,然后选择显示所有

网友D:
在这个界面按L,在弹出的界面中,把所有层都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