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380|回17|收藏
楼主 ID:876099 只看他

楼主(2021-08-17):
最近有个原来的电路我拿出来玩玩发现环境温度会影响18b20测量环境温度,有没有程序可以带18b20的温度补偿程序,感谢感谢
沙发 ID:876099 只看他

网友:
或者有没有18b20温度补偿电路,急需跪谢
板凳 ID:94031 只看他

网友A:
如果18b20测温达不到你的精度要求,应该换别的测量方法如热电阻,而不是用温度补偿程序。
地板 ID:382454 只看他

网友B:
环境也是温度
5# ID:876099 只看他

网友C:
引用:

引用 网友A:
如果18b20测温达不到你的精度要求,应该换别的测量方法如热电阻,而不是用温度补偿程序。

比如有什么比18b20精度还高的元器件或者传感器可以推荐一下吗
6# ID:876099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环境也是温度

对的所以我想做个检测温度的能避免环境影响
7# ID:401564 只看他

网友D:
引用:

引用 网友C:
比如有什么比18b20精度还高的元器件或者传感器可以推荐一下吗

hdc1080,直接买模块,传感器不好焊
温度精度为 ±0.2°C
18B20只是温度的分辨率高而已,最大温度误差是±2°C
8# ID:876099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D:
hdc1080,直接买模块,传感器不好焊
温度精度为 ±0.2°C
18B20只是温度的分辨率高而已,最大温度误差是± ...

好的我去看看
9# ID:123289 只看他

网友:
【环境温度会影响18b20测量环境温度】
原本18b20就是随温度变化的。【影响】二字不太妥当,会误导读者。
10# ID:624769 只看他

网友E:
首先,18B20 本来就是测温的,本来就是受温度影响的。所以,18B20 不存在温度补偿之说。反过来,都是通过18B20测温后,给DS1302这些做温度补偿。
最后,18B20 本来就是精度很高了,比起NTC,PTC要准的多了。你要是还是不满意。就只好,用NTC做3级,4级测温了,但是分压电阻的精度。以及ADC的精度要求就相当的高了,你还得升级你的单片机。
11# ID:477532 只看他

网友:
DS18B20可以尝试使用多个传感器同时采集温度,可以在一根单总线上。然后通过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值
12# ID:401564 只看他

网友D:
引用:

引用 网友E:
首先,18B20 本来就是测温的,本来就是受温度影响的。所以,18B20 不存在温度补偿之说。反过来,都是通过18 ...

18B20的温度精度并不高,只是分辨率高而已,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在18B20的数据手册中也已经有明确的说明了
-10°C to +85°C下误差为±0.5°C,可能是为了留余地
数据手册中其实还有一项:-55°C to +125°C下误差为:±2°C
也不知道这-10°C to +85°C是产品级别还是环境温度...........
13# ID:624769 只看他

网友E:
引用:

引用 网友D:
18B20的温度精度并不高,只是分辨率高而已,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在18B20的数据手册中也已经有明确的说明 ...

“误差”和“温飘” 是两个概念,18B20 精度不高是事实,但不是说是因为受温度影响,而是制造工艺限制,不是说在温度变化影响而产生变化,可以说,这个误差在室温25度基准时就是存在的。和晶振本来走的挺准,温度变了之后走的快了这个“温飘”完全不是一个性质。“温飘”才需要利用热敏电阻这类,根据不同的温度,进行补偿。你一个测温的器件,还要第三方器件去测温补偿的话,和太阳照到就能亮的手电筒有什么区别?
14# ID:879348 只看他

网友F:
我怀疑你遇到我当年的情况,频繁读取温度数值,温度会看得到逐渐增加
15# ID:401564 只看他

网友D:
引用:

引用 网友E:
“误差”和“温飘” 是两个概念,18B20 精度不高是事实,但不是说是因为受温度影响,而是制造工艺限制, ...

我只是说了18B20温度精度并不高而已
而且,温度补偿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一定是要第三方测量温度元件去进行的
有的是自带校正值的比如BMP280,它是出厂时把元件误差写入器件中,在实际使用时,加入校正值计算
有的是有温度算法,像LM95241,它会根据元件温度漂移给出不同的软件算法补偿
楼主可能是想知道,18B20有没有补偿电路或者代码,这并没有问题呀
16# ID:624769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说了18B20温度精度并不高而已
而且,温度补偿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一定是要第三方测量温度元件去进行 ...

你也说了,"校正值",所以,不属于“温补”,并不是补偿温度变化引起的精度偏移。我还是强调一下,"温补"只存在于器件在非“理想工作温度”下工作造成了偏差后,对其进行补偿,比如晶振在非25度环境下,震荡频率变了,所以需要"温补",而一个测温器件,如果只有25度是“理想工作温度”,他还是测温器件么?而你说的补偿电路,18B20,除了VCC,GND,就是一个IO,用脚响也知道没有补偿电路了吧?
你觉得搂主问的没有问题。貌似我答得也没问题啊?
17# ID:624769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你遇到我当年的情况,频繁读取温度数值,温度会看得到逐渐增加

频繁读取,增加18B20负荷增大,18B20升温(和CPU负荷高了升温一个道理),所以看到读值变高,这个读值是真实的,18B20的周边温度,确实升高了。并不是18B20的错误。
18# ID:95197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说了18B20温度精度并不高而已
而且,温度补偿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一定是要第三方测量温度元件去进行 ...

确实如此,而且某1个宝那种带套管的不能买,我的就是无故的自己短路了 单片机肯定就不停的一直复位重启,1117非常的烫手,我还以为是单片机挂了,都换了芯片后才发现是这个18B20短路了,坑啊
然后我希望温度准确又从某处买了原装美信 13块钱一颗,快递费7块钱,没有想到温度比某一个宝山寨的还要差的多。。。比山寨还不准啊。。。希望质量好点吧,不要再无故短路了

楼主要高精度就上PT1000吧。18b20随便测测室温,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用起来简单方便倒是真的。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