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电源管理SOC输出电压异常

楼主:
如图,采用IP5306做的一个充放电系统,锂电池电压在4V的情况下VOUT出来只有2.3V左右,而且按键电压只有0.4V,貌似IP5306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有没有懂硬件的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屏幕截图 2021-08-17

屏幕截图 2021-08-17

网友A(2021-08-18):
我也遇到过 你用带后缀的 IP5306K 5V常开的版本

网友A:
或者改用其他充电芯片 ETA9742  PB0063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你用带后缀的 IP5306K 5V常开的版本

好的我试试,快递已经在路上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改用其他充电芯片 ETA9742  PB0063都可以的

感谢,不过为什么IP5306不可以呢?看别人的帖子说需要负载电流30ma以上,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不过为什么IP5306不可以呢?看别人的帖子说需要负载电流30ma以上,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这个残疾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4V就停止输出,和负载多大没半毛钱关系。电池电压4V唤醒输出持续5分钟,5分钟之后关闭升压输出。想用边充边放功能的可以用IP5406/5407.楼上推荐的ETA9742是开关型芯片,做不到边充边放。

网友D(2022-11-01):
仔细阅读芯片手册,估计可以解决问题的概率有9成。

网友E:
国产芯片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描述清楚,我用一款IP的移动电源,规格书说可以不用开关,结果插入手机并不会启动,他说的负载检测要纯电阻插入才会自动检测

网友F:
IP5306我用过比较多,没遇到过问题。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输出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