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识图识电路,震荡相关

楼主(2021-08-17):
IMG_20200609_094803(1).jpg 求大神们看看这部分是什么已知:9成跟震荡相关,双层板
丝印都被磨了
弟弟我才疏学浅,麻烦大神们看看,如果能给出同类型参考电路和简单解释就更好了,thk

网友A:
1:丝印不是被磨了,没有规定电路板元件丝印一定要吧?贴片电容没标很正常,三极管得斜看才看得清。
1:没有人会闲到替你把电路抄下来研究,虽然你这块板很好抄。想要更好得到帮助就得自己抄电路,然后整理贴出来询问(或许整理完后你自己就看明白了)。

楼主:
1.这块板子除了dcdc,全部丝印都被打磨,跟观察角度没关系。
2.贴片电感电容没丝印是常识,也没有问贴片电感电容的参数。
3.没有要求抄板,只是想知道电路大概是什么类型,有没有经典的名字,像“罗耶变换器”这种。
4.对于这个板子存在的资料只有这一张图片,没有实物,所以不能扒电路。

希望这楼的兄弟带点思考再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块板子除了dcdc,全部丝印都被打磨,跟观察角度没关系。
2.贴片电感电容没丝印是常识,也没有问贴片电 ...

“贴片电感电容没丝印是常识”  “这块板子除了dcdc,全部丝印都被打磨”  ,这个全部丝印指的是什么?就一8脚IC和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吧?对于是什么类型的振荡电路,三极管的型号已经没影响了,那么,对于一个未知型号的IC,也没电路图,你让大家判断是什么类型的振荡电路?
自己不说清楚,谁知道你没有实物?没有IC型号也没有电路图,连走线都不清楚,仅凭几个常见的阻容三极管摆在那里,你就让大家盲猜啊?我看该思考的是你自己,如果不是为了仿制或者维修,仅凭那丁点信息让大家猜一个连你也不知道答案的电路,有何意义?如果是为了仿制或者维修,至少也得有更详细的资料,比如背面的走线,但你自己连是什么功能都无法确定,仿制一个未知功能的电路又有何意义?

楼主:
老哥你这问题有点多啊按顺序简单回答一下
1.全部丝印指管子和IC的丝印,图中非常明显。
2.比如图中的片子,虽然被打磨了但是通过看阻容的放置和顶层走线大概率是个带负反馈的运放。
3.实物是你假设有的,然后说了很多与电路本身无关的内容。
4.这个问题跟2重复,比如看IC周围的阻容摆放和顶层丝印,可以知道大概率是个负反馈,看管子同理,有可能是双T也有可能是达林顿,没要求出原理图,只想知道类似以上这种的参考。
5.“仿制和维修“是你自己的假设,意义是从有限的已知推理出各种概率结果的过程。
6.同上,“仿制和维修“是你自己的假设
最后来个建议,大量反问和设问思考方式本质是抛出问题。

网友B:
哈哈 楼主看我名字,能猜出我是哪里人吗?

网友C:
这种条件除非自己有相关资料,否则,仅凭楼主的2个实物图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D:
你太幼稚了。
如果是我,会将PCB板,反汇编成原理图。而后再图【识图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问题有点多啊按顺序简单回答一下
1.全部丝印指管子和IC的丝印,图中非常明显。
2.比如图中 ...

我只能表示“呵呵”了,然后坐等观看有几个人能来解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E:
除了抄图,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如要你对这个PCB板的功能作用很熟悉,倒可以推测个一大半出来,但这个条件明显不存在。

网友F:
丝印不是被打磨了,而是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丝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丝印不是被打磨了,而是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丝印。

他说的是三极管和8脚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印不是被打磨了,而是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丝印。

丝印是指ic上的型号,批次号,厂家。你说的叫白字,是在顶层上面的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楼主看我名字,能猜出我是哪里人吗?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条件除非自己有相关资料,否则,仅凭楼主的2个实物图很难解决问题

我需要的是参考啊,不是原理图抄板什么的。比如左边的ic通过看阻容明显是个负反馈,右边的两个三极管大概率是个罗耶。这样就够了,如果经验丰富,发挥想象,应该能说出一两种参考电路的名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太幼稚了。
如果是我,会将PCB板,反汇编成原理图。而后再图【识图识电路】。

幼稚?楼上都说了没有实物只有照片,如果我有多余的实物肯定也会抄板出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抄图,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如要你对这个PCB板的功能作用很熟悉,倒可以推测个一大半出来,但这个 ...

右下角的盖板明显是个信号屏蔽,说明有小信号进来,图中唯一有丝印的元件通过插寻得知是个1:1变压器,左上角的ic通过阻容摆放推断是个负反馈,右上角的两个三极管摆放形似罗耶。所以电路的鸿蒙可以推断大致为弱信号的隔离采集放大,而且是通过罗耶形成的驱动源。
这是我自己的推测,如果你有更多可能的推测可以发出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表示“呵呵”了,然后坐等观看有几个人能来解答楼主的问题。

思维发散开,多审题多动脑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三极管和8脚IC

终于有严谨的人了

楼主:
讨论起来啊,这个就类似于最近挺火的有限推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下角的盖板明显是个信号屏蔽,说明有小信号进来,图中唯一有丝印的元件通过插寻得知是个1:1变压器,左 ...

插寻,错词打上头了别在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插寻,鸿蒙,错词打上头了别在意5

你得自己画出原理图,你这样是没人愿意给你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得自己画出原理图,你这样是没人愿意给你答案的。

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看板子直接说像什么电路就行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要设定条条框框然后站在高地上随意批判。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得自己画出原理图,你这样是没人愿意给你答案的。

没实物,就一张图,探讨一下看着像什么电路而已。
然后你们非要给自己设定条条框框,又是抄板又是出图的,又是各种不可能什么的。
如果连图中这么明显的运放阻容排列都看不出来,就不要站在高地上随意批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实物,就一张图,探讨一下看着像什么电路而已。
然后你们非要给自己设定条条框框,又是抄板又是出图的 ...

1 这个和我们工作无关,你有原理图我们可以帮着分析一波,你如果只要这么一个pcb的照片我们要自己分析走线和元件,等于要自己画个草图。花时间花精力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的工作。
2 你的三级管可以是npn pnp mos管,谁知道是什么
3 你的图片不全

网友E:
有外国人刚来中国时,看到大马路上的人,看去也感觉都差不多,相似度也是9成,然而,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职业。

楼主现在是随便在其中挑一个人出来,让大家猜猜此人的职业,还振振有词:这么明显的穿着打扮,还猜不出来?
这”运放阻容“能组成数十种基本电路,要不大家都一一说出来,让你乐呵乐呵?

网友B:
别急,慢慢等,也许刚好有做这种产品的人看到呢;
或者就是设计这个板子的人看到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外国人刚来中国时,看到大马路上的人,看去也感觉都差不多,相似度也是9成,然而,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 ...

是我们错了而不是楼主。你看看楼主15楼、23楼和24楼的回复,是我们经验不足思维不够发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们错了而不是楼主。你看看楼主15楼、23楼和24楼的回复,是我们经验不足思维不够发散。

你说的没错

网友H:
自己按实物画图吧,有时间的话,画多几次就会了...

网友I:
LRC表量量就知道那些电容电感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按实物画图吧,有时间的话,画多几次就会了...

好的,我想办法去找实物,thk

楼主:
引用 网友I:
LRC表量量就知道那些电容电感的参数了。

可能不行,实物拿到手难度很大,也不能拆件,先这样吧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