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Camera是使用SPI进行数据传输的啊?

楼主(2021-08-17):
各位大哥,有没有什么 Camera 是使用SPI进行数据传输的啊?
最好是用4线SPI进行传输,IIC也可以。

网友A:
许多Camera的使用用的CMOS采样芯片是采用串行通讯的。
但做成品之后大多都采用标准的设备通讯接口方式了。

网友B:
到这里看一下:(请手工把点替换成.) item.taobao点com/item.htm?id=38685205610
全球第一款 带UART 和 SPI / 带视频输出的图像采集模块
系统集成 /  图像采集的典范模块:

1 双输出: 主芯片内建  UART  和 SPI  协议
2 图像传感器: CMOS  60 fps
3波特率: (UART 波特率9600~115200, SPI 最大支持13.5M bps )
4 带CVBS 信号 模拟视频输出,可接DVR/ TV 显示器
5 图片压缩格式 和输出大小 :JPEG .    VGA /QVGA/QQVGA/CIF/QCIF/QQCIF
6 UART 输出 和SPI 输出 (UART 波特率9600~115200, SPI 最大支持13.5M bps )
7 速度快, 可采集彩色和黑白图片,  可以进行字符叠加.  在图片上加企业Logo 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