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系列单片机挂载上EEPROM操作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1-08-18):
问题描述:在使用STC15W408AS,TSSOP20这款单片机时,在没有写EEPROM之前,正常下载没有问题。挂载上EEPROM操作后,同时也使能单片机上电发送串口函数到PC电脑。但是单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缺没有打印出任何消息,单片机也没办法再次下载程序代码,一直显示等待连接。
问题分析:
  • 我现在手头没有自动下载器,而是使用的手头中如下图的下载器
  • 使用的这款下载器

    使用的这款下载器
  • 先开始我以为是下载器出了问题,因为我的下载器不是一键自动下载的,所以我用同款下载器下载另一款单片机,结果下载成功了。------>排除原因不是下载器的问题,也不是驱动的问题。
  • 然后我又短接TXD、RXD引脚,看看使用回环测试,看看下载器发送命令流是否正常,也是可以正常发送以及接受。再次确保下载器是完全没问题的。
  • 这种方式我一直使用的都是冷启动下载,之前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这次是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2款单片机下载完代码后,再次下载就下载不进去了。
  • 因此最终我判断还是单片机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拿不出什么证据。测试单片机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最后想问大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在此期间,改变过ISP软件的最低波特率选项还是无果

网友A:
重启一下isp软件试试

网友B:
STC说明书上的下载电路二级管加了吗?最好有一个开关在下载器和单片机电源之间,控制单片机单独通电。

网友C:
断开单片机电源,接好TX.RX..点下载,然后上电

网友D:
看看STC下载软件配置有没有勾选冷启动

网友E:
TX、RX引脚上有没有连接其他元器件?有的话,拆掉试试看

网友F:
单片机可能也没问题,而是无意改动设置了。
STC下载软件可以设置单片机下载启动后再次下载需要特殊操作甚至端口大挪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isp软件试试

没有作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TX、RX引脚上有没有连接其他元器件?有的话,拆掉试试看

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可能也没问题,而是无意改动设置了。
STC下载软件可以设置单片机下载启动后再次下载需要特殊操作甚 ...

什么个意思,我没有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STC下载软件配置有没有勾选冷启动

我去再试一下去

网友G:
如果,你在下载时,把使用内部晶振的钩去掉了的话……, 你就无法再次下载了。除非……,你给装个晶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