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T6816磁编码芯片分辨率如何编程?

楼主(2021-08-18):
附件为MT6816数据手册英文版+翻译版。回答尽量通俗易懂,感激不尽。拜托

网友A:
它是内部分辨率是12位的,但是输出是10位的,所以你只能按10位分辨率使用。
它的编程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编程器,并且要有磁缸配合调整角度,参数设置也复杂。
编程:建议你与芯片供应商联系,他们会提供专用编程器,并教会你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