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有没有坛友遇到过?当PCBA接电池就不能烧录,必须断开4.2→3.3V,直接用烧录器供电,才能灌入程序。。。看了下复位电路一个上拉,一个电容,也没有问题。会不会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烧录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波形或者电平呢?复位脚

网友A(2021-08-18):
你用的单片机不支持带电烧录。8位机烧录时需要控制VDD上下电,在上电后一小段时间内给时序才能进入烧录模式,所以VDD一直给电,没办法进入烧录模式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烧录的条件与方式是不同的,你需要查所用单片机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单片机不支持带电烧录。8位机烧录时需要控制VDD上下电,在上电后一小段时间内给时序才能进入烧录模式 ...

可是有些板子为什么接了电池也可以烧录?这怎么解释

网友D:
每一种芯片烧写程序要求不相同,比如PIC芯片使用MPLAB IPE 烧写程序,可以选择烧写器供电或者开发板供电,51系列芯片开发板必须有供电,芯片具体要求请看芯片手册

网友E:
你需要查询芯片手册,不同规格的单片机烧写程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每一种芯片烧写程序要求不相同,比如PIC芯片使用MPLAB IPE 烧写程序,可以选择烧写器供电或者开发板供电,5 ...

EFM32 silic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