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定时器2,可以同时做几个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21-08-18):
STC 定时器2,可以同时做串口1和串口2波特率发生器吗,如果可以操作过程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同一定时器在同一时间只能为一个串口做波特率发生,如果两个串口不同时工作,可以在这个串口工作前重新定义波特率发生定时器。

网友B:
串行通讯必须有一个CLK用于并串转换,这人CLK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来源的。
例如:系统时钟、外部IO输入的时钟、定时器的时钟……。
你要学会查手册,这是基本功。看看它们可以选择什么时钟。

网友C:
只能用作一个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行通讯必须有一个CLK用于并串转换,这人CLK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来源的。
例如:系统时钟、外部IO输入的时钟 ...

谢谢,我意思是现在STC单片机一般都有两组串口,比如串口1 P3.0P3.1,串口2 P1.0P1.1。两个串口都开启,能不能只用一个定时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
可以。你再看看手册。看选择哪个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意思是现在STC单片机一般都有两组串口,比如串口1 P3.0P3.1,串口2 P1.0P1.1。两个串口都开启, ...

如果波特率一样 可以给所有串口做发生器 波特率不同不行 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E:
只要波特率一样,T2 可以给所有串口(串口1~串口4)作波特率发生器,须要注意的是,串口2默认T2,串口1,3,4,默认的是 T1,T3,T4, 都是需要在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到使用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