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容为什么会升压?

楼主(2021-08-18):
自举电容电容为什么会升压,按说电容的负端是负电荷,当负端过来一个310v时应该中和了电压降低才对为什么正端电压会升高,不要用那些什么水涨船高,站在山峰上的那些比喻解释。它的本质是什么?我知道电容的压差不会突变,也知道负端的电位升高了可还是感觉会正负中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电容电荷中和的过程叫放电 条件是必须有放电回路 没有放电回路不会中和的  在电容任何一端没有回路条件下是无法注入电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点变了,实际就是电势这个知识你没理解到,电容两端的电势在充满电荷的情况下,它的电势是不会改变的, ...

你好像说到本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顺着你的思路回答你:正是你说的“中和了”,自举电容的负极才和你说的“过来的310V”等电位,也成了310V ...

这个解释好

网友C:
我顺着你的思路回答你:正是你说的“中和了”,自举电容的负极才和你说的“过来的310V”等电位,也成了310V,而自举电容的正极电压不受影响,还比其负极高(你说的“不能突变”)。

网友B:
参考点变了,实际就是电势这个知识你没理解到,电容两端的电势在充满电荷的情况下,它的电势是不会改变的,当你给负端给了一个310V的电压时,你这个310V的参考电势点是你这个310V的负端,而你测量时说电容的正端电压升高了,是因为你把电容原先的参考电势点变为了现在的310V的负端,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误解,理解到电势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网友D:
下MOS管导通,将SW拉低到地电位,自举电容充电到VI,上MOS管导通,将SW置VI,此时,因为隔离二极管的存在,自举电容C所储电荷无法通过电源放电而不能突变,所以自举电容端电压仍然为VI,而此时,自举电容的负极电位却升高到VI,所以,此时自举电容的正极对地电压必然为约2倍VI,而此时自举电容的正负极之间的电压仍然为VI。这就是自举!通过电路本身抬高电容负极电位从而得到约2被电源电压的升压电路。

网友D:
10m的旗杆插在地面是10m,如果插到10m的台面上还是10m吗?此时我们从地面看旗杆的最高端已经不是10m而是20m了!旗杆还是10m,但基础改变了,总高度就变了!电容自举升压原理一样,电容的端电压不变,但因为观察平台变了,原来是对地电压,现在是在一定的基础电压平台上在对地观测,所以,总电压就必须加上平台电压,这也是自举升压的原理

网友E:
既然你知道电容的压差不会突变,为什么还不能理解会升压呢? 不是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压才能叠加,抬升电压嘛? 就像海上的浪,如果前浪出现一下就消失,后浪也是出现一下就消失,那海上就没有什么波涛汹涌了,都是风平浪静了

网友F:
看图说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种现象,为什么呢?

我以为说到这个份上,你会理解了,没想到还要再问一句,那你干嘛不问,为什么电池1的负极和电池2的正极接在一起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极板上的电荷是在外加电源电场的作用下,电荷发生移动而聚集在极板上,然后正负极之间的会产生电场,这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见过两节电池串联,连接点的电池1的负极和电池2的正极电荷互相抵消吗?它们为什么不会互相抵消而是电池电 ...

我知道这种现象,为什么呢?

网友H:
电容极板上的电荷是在外加电源电场的作用下,电荷发生移动而聚集在极板上,然后正负极之间的会产生电场,这个电场的电势差与外部电源电压相等时,电荷不再移动,撤掉电源,正负极间没有回路连接,电荷就会保持,也就是充电状态。当负极此时单端连接一个电源的正极,那么为什么不会发生电荷移动呢?因为单端连接,电容和电源没有构成回路,连接点就是等电位的,不存在电势差就不会发生电荷移动,就没有中和发生。

网友G:
你见过两节电池串联,连接点的电池1的负极和电池2的正极电荷互相抵消吗?它们为什么不会互相抵消而是电池电压叠加?

网友I:
【按说电容的负端是负电荷,当负端过来一个310v时应该中和了电压】这个理解不妥。
电容两端的电压只与、也仅与电容存储的电荷量有关,与外接什么电压无关。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电容两端的压差。
当电容上有电荷存在时,完全可以将它看成的一个【电池】,这个电池与其它电源【电路中的其它电路、电源】串联起来就会产生电压的叠加。完全有可能升压。
利用电容做成自举升压是常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