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一个任务执行完成,复位一次,刷新一次,可以解决死机问题

楼主(2021-08-18):
  程序一个任务执行完成,复位一次,刷新一次,可以解决死机问题
in main()
{

while(1)
  {}
NVIC_SystemReset(); // 复位

}

网友A:
??看门狗就能解决的问题,莫名其妙的设计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看门狗列

网友C:
,你想干什么?

网友D:
有些不能复位啊,复位以后,有些信息全丢了

网友E:
那程序大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