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位移的测量方法

楼主(2021-08-18):
测量一个圆柱体的位移,最大2厘米。圆柱体上不能安装任何设备,只能画一个标识线。圆柱体垂直移动幅度最大 2厘米,不只要观测就可以,不需要存储及后期处理。设备只能靠近观测。现有激光位移观测需要外接电源,很不方便,而且功能太多,不需要那么多功能。各位大佬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A:
超声波测距

网友B:
移动速度快吗?
什么叫"不只要观测就可以"?

网友C:
工地上用的吧

网友D:
可以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深度摄像头,或者激光雷达,但是成本可能会高

网友E:
超声波或者微波雷达。

网友F:
希望有大神来解答,我好学习!

网友G:
圆柱体是什么材质?  垂直移动,是不是圆柱圆形截面的上下移动?  如果是滚动就不好弄。怎么才是简单办法呢? 目前看来要求啥的不够明确。但是,再简单,如果测距有精度要求,传感器是少不了的。

网友H:
测量物体的位移就是测量物体的驱动机构的位移。

网友I:
描述的还是不清楚,我觉得可以用红外开关或者可否把数字电位器跟圆柱摩擦?